拆开一个评书机,集成度挺高的,请大神们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21-04-22):
一个拉绳是天线,看似挺简单的,想改动频率应该改那些元器件。

网友:
关键功能就是由最多的那个芯片决定的。搜不到资料。
估计就算有资料,也只能切换频段,改不了任意频率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这个很相似,收音只能87,5   调不了,也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刚才又试了一回,在收音状态下按暂停键即可搜索电台,然后自动存储记忆(CH01)顺序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试了一回,在收音状态下按暂停键即可搜索电台,然后自动存储记忆(CH01)顺序排列。

显示频率有误差,北京地区87.6 显示87.5   后面的都少0.1能听就行了。

网友:
不能改,这种机器是数调机而非数显机,就算能改,那么调频解调也不能解调调幅的,我的秦歌收音机,在听107.9中国之声时是没问题,但自动搜索保存的是107.8,结果不清晰,我只能听中国之声时直接键入1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