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了一下这个输入回路的Q值

楼主(2021-04-22):
做了一个“磁芯”+“框形”天线的调谐线圈,想大概的了解一下其带负载和不带负载情况下的Q值变化到底有多大?这种方式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测量,仅仅是一种定性的判断,但比较符合具体的使用环景。这个调谐回路的负载2sk596,因为其输入阻抗比较高,看看影响有多大。这个组合调谐回路的电感是315uh。断开负载的情况下其Q值为123---92(f=550---1500);接上负载后Q值为115---82,这个变化不是很大,也确实证明了如果用高输入阻抗做前级,对Q值的影响不大。对直放机来说,由于一般都只有一个输入调谐回路,因此选择性的好坏就与此有非常大的关系。通常情况下,选择性高的其灵敏度也高(谐振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