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做胆机好么?

楼主(2021-04-22):
整了一大箱子各种规格。

网友A:
水泥电阻 陶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泥电阻 陶瓷电阻?

是啊

有3~4十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泥电阻 陶瓷电阻?

好容易搬到家了。

网友B:
水泥电阻,可以用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容易搬到家了。

这么多电阻做电子管栅极电阻可能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电阻,可以用来试试。

一般都是圆管型的这种还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圆管型的这种还没用过

       水泥电阻一般都是方形截面的。电视机里面电源部分就有。水泥电阻器是线绕电阻器的一种,它属于功率较大的电阻,能够允许较大电流的通过。它的作用和一般电阻一样,只是可以用在电流大的场合,外形尺寸相对较大。RX26 ;RC27:RX29都是方形的,外壳是高频陶瓷里面是绕的电阻丝。用类似白水泥做为填充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泥电阻一般都是方形截面的。电视机里面电源部分就有。水泥电阻器是线绕电阻器的一种,它属于功 ...

谢版大

用它代圆管型的可用了

不过这些得用多久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版大

用它代圆管型的可用了

刚扛进屋的变压器。

网友D:
问题是阻值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阻值合不合适!

常用的阻值都是多少?

俺找找看

还没时间分分类呢

网友:
几十欧到1K之间的可以考虑用作阴极电阻,几K的可以用作电源退偶,再大的阻值几十K的可以用于屏极电阻。几百K的么用处不大,栅极电阻的体积不宜太大,以免接收到干扰信号。

网友E:
很难适用,电视机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难适用,电视机要好些。

胆机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