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

楼主(2021-04-22):
都说D类的推低音炮效果好,也去宝上买了一个,用通讯电源供电正在组装

网友A(2021-05-24):
引用 网友B:
请问总理前辈,T类/PDM调制的放大器表现如何?
我前一阵研究了一些Sigma-Delta ADC/DAC以及相关衍生技术 ...

理论上说T类优于D类,是由于其脉冲的不固定频率.可能失真小.

但如果是优秀很多,全世界的无线技术开发者和厂商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大好商机?

因这个abc.....功放分类及其优缺点的表述,己经有四十年了,我不知为什么厂商还不出比D类还好的T

类功放,攒其大钱。不知道T类功放制作技术瓶颈在那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文电子刊物上已经有人制作出小功率T类放大器,但不知为什么没引起社会

兴趣,

另;图中末级前,电压够否推场管?如够,换个功率场管听听好声音。如不够,双n电路应在哪?你实测一下

网友:
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D类功放还需要前级吗?

这水果真性感就是太占屏幕

网友:
没玩过D累................................

网友D:
D类的推低音炮效果好?

好像D类功放的频响都难做低频端的,传统功放可以低到直流放大,D类永远做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类的推低音炮效果好?

好像D类功放的频响都难做低频端的,传统功放可以低到直流放大,D类永远做不到。

谁说的?稳压电源就是输出了一个0频率信号,有什么必要输出个听不见的信号还可能烧掉你的家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类的推低音炮效果好?

好像D类功放的频响都难做低频端的,传统功放可以低到直流放大,D类永远做不到。

我所在的纽约市SOUND AROUND INC出近数十款有源音箱,全是电子二分频,高音部用TDA7296,低音部用

TDA8950或TDA8920,响度达113DB,(战斗机喷气口响度125DB,)但只用130W左右的功率。(为免广告

之疑,不介绍众牌子名称)

应该倒过来说;“作为低音炮再没有那类功放,比D类功放效率高,爆发力强,机子发热量低,大幅度降低机子散

热器及电源部重量.深得用家赞同/好评.

在我所在公司,D类功放机巳商品化廾五年历史了.最巨的机器一万零八百瓦车机,我可单手握起有点费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所在的纽约市SOUND AROUND INC出近数十款有源音箱,全是电子二分频,高音部用TDA7296,低音部用

TDA895 ...

是我不了解数字功放想当然了,算起来正弦波逆变器就是工频数字放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我不了解数字功放想当然了,算起来正弦波逆变器就是工频数字放大

没关系,有人早几秒知,有人后几秒知而已

不过这一贴又有新情况

数字功放比D类功放更先进,是两种东西。但不怪你,在这个问题上,百度也经常错.

那问谁?只能问矿友了

网友F:
数字功放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有人早几秒知,有人后几秒知而已

不过这一贴又有新情况

一定要区分开,数字功放和D类功放,数字功放输入的是数字,D类功放输入的是模拟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数字功放不稳定吧

数字功放比A/B/C/D/及排序在后的几种功放都稳定,优秀及无可比的先进。不过;由于音源难于取得

及音质音量控制的麻烦及小众,没能在大众产品和业余者中推广普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功放比A/B/C/D/及排序在后的几种功放都稳定,优秀及无可比的先进。不过;由于音源难于取得

及音质 ...

请问总理前辈,T类/PDM调制的放大器表现如何?
我前一阵研究了一些Sigma-Delta ADC/DAC以及相关衍生技术,于是对T类开关模式放大器产生了兴趣。自己用理想元件搭了一个。
请忽略图中7404 buffer的内阻,我是把它当成内阻为0的理想元件处理的。实际制作时要选用低内阻mosfet替代。
仿真发现如果要失真表现好,开关频率必须远远高于D类。大概得高到5MHz或更高才行。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T类优于D类,是由于其脉冲的不固定频率.可能失真小.

但如果是优秀很多,全世界的无线技术开发者 ...

可以考虑把7404换成开关电源用的mos驱动器+mos。等有时间了焊一套试试。

楼主:
感谢所有老师关注,效果一般,只不过就是重量轻,有48V通信电源发热到不小,玩了一天就扔一边了,还是玩模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谁说的?稳压电源就是输出了一个0频率信号,有什么必要输出个听不见的信号还可能烧掉你的家当?

你只说对了一半,人耳听不到是一个实际现象,喇叭能不能放出来也是另一个实际问题。
但是放大器的频率下限却是上述两个问题的源头问题,能够捉到低频是越低越好。你去大教堂听听那管风琴发出的低音,那是用身体去感受的。我想这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喇叭(高保真系统)能够发出那么低沉的声音,人耳虽然听不到,但是和其他声音混合起来,就是不一样的味道,那是真实的场景才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只说对了一半,人耳听不到是一个实际现象,喇叭能不能放出来也是另一个实际问题。
但是放大器的频率下 ...

如果我有哪怕是管风琴那个体积八分之一的音箱,那就要考虑5HZ,1500W了。音响是个平衡的东西,过分的高频响应与过分的低频响应听起来都不大舒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有哪怕是管风琴那个体积八分之一的音箱,那就要考虑5HZ,1500W了。音响是个平衡的东西,过分的高频 ...

任何一个音响都需要平直的频率响应曲线,即使是用来加味精的均衡器,其调节范围也只能是正负10分贝,就是防止过分地渲染某个频段的幅度。作曲家和指挥家更是如此,他需要全面掌控乐队整体的平衡。
顺便说一下,WG中不少野鸡宣传队,演奏水平低下不说,演奏道德也很差,个人英雄主义严重,特别是铜管乐器组,从来不考虑也不懂得考虑全局,只顾个人表现,那种音乐简直就是噪音。
现在也有这种现象,在公园里,有些音乐爱好者聚在一起,有的还自带扩音器,唯恐别人不知道他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任何一个音响都需要平直的频率响应曲线,即使是用来加味精的均衡器,其调节范围也只能是正负10分贝,就是 ...

这个我能说两句,如果演奏过铜管乐器就知道,能自如控制吹奏音量那可是很高的演奏技巧,这方面国内水平普遍低于国外水平。这个也很正常,毕竟这个玩意是他们的,如果二胡琵琶那估计还是咱们强些。现在国内铜管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是野鸡乐队只能自娱自乐,别人听起来那很惨,更不能录音,录音更需要水平。所以,如果有国内外两只乐队演奏的乐曲的光盘,那很容易听出来哪个是哪个,这个也说明同志们仍需努力。听到吹奏像驴一样的,那就说明这个是个缺乏训练的新手。

网友H(2021-07-26):
看着还可以,一直都没机会听D类的声音

网友(2021-10-03):
D类功放板,缺少层次感,分频效果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着还可以,一直都没机会听D类的声音

现在电视和小音响都是D类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T类优于D类,是由于其脉冲的不固定频率.可能失真小.

但如果是优秀很多,全世界的无线技术开发者 ...

出T类功放的厂家貌似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总理前辈,T类/PDM调制的放大器表现如何?
我前一阵研究了一些Sigma-Delta ADC/DAC以及相关衍生技术 ...

ADI的SSM3582可以了解一下, 算是D类中的指标比较高的, 就是功率不大,家用倒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