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耳放拔掉前级管听后级管交流声很小,插上前级管,交流声就变大了,怎么处理?

楼主(2021-04-22):
制作了个OCL胆耳放,一直有交流声,排查的时候,把12AX7和两个12AU7拔掉,听末级功率放大管交流声很小,要紧贴着耳朵才有,但是插上前级三个管子,交流声就很明显了,前级三个管子,在电源分压电阻给交流灯丝垫高70V,效果有点改善,但是低沉的嗡嗡声还在,现在不知道再怎么查了,功率管声音小,插前级管声音到大了,求大神指导。如图

网友A:
耳放对噪音比音箱敏感多了,重点就是控制噪音。多一级放大就多一级噪声源。你这个“超级”电路对于耳放而言实属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要解决噪声问题换电路。

网友:
查前级的滤波、去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放对噪音比音箱敏感多了,重点就是控制噪音。多一级放大就多一级噪声源。你这个“超级”电路对于耳放而言 ...

不找到病根,换电路估计又出新问题又得重复一遍,你就当他是胆机了,能不能把噪音降到静如深海啊。这都是经典的普通电路哈,一路下来其他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就差这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找到病根,换电路估计又出新问题又得重复一遍,你就当他是胆机了,能不能把噪音降到静如深海啊。这都是 ...

不是普通经典电路,是一个另类耳放电路,并管串联推挽电路。耳放主要问题没解决,即便感觉在好也不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普通经典电路,是一个另类耳放电路,并管串联推挽电路。耳放主要问题没解决,即便感觉在好也不中用 ...

并管经过严格配对基本很小交流声了,低阻耳机不仔细听听不到,带上前级管交流声就上来了,这是个啥情况哈,前级电路应该是很成熟的电路了,啥原因咋排查,耳机能接到前级上听不

网友B:
电源电路也不行!淲波电路绝对换才行

网友:
问问V2    1M那里看看好像不对?问问其他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路也不行!淲波电路绝对换才行

串个扼流圈吗

网友:
应该不行的!

网友:
用上像蓄电瓶一样的直流电,估计才会无翁翁声!

网友B:
或者直接全部采用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直接全部采用电池供电!

你意思是所有灯丝用直流?

网友:
还有屏压!

网友:
输入端,灵敏度较高要远离工频部分,栅极的线和件远离灯丝线或将输入级屏蔽起来。

网友:
增加一级放大,交流声肯定要增大。每一级都要认真做好去耦,屏蔽。

网友:
我现在的pcc189+irf610耳放,插入耳塞,电位器拧到底,都听不到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管经过严格配对基本很小交流声了,低阻耳机不仔细听听不到,带上前级管交流声就上来了,这是个啥情况哈 ...

前级包括倒相低阻耳机是听不到声音的,高阻耳机能勉强。胎带来的噪声不好弄的。对电子管而言无变压器电路没有优势可言,相反接低阻耳机还有一些缺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前级包括倒相低阻耳机是听不到声音的,高阻耳机能勉强。胎带来的噪声不好弄的。对电子管而言无变压器电路 ...

         1953年,英国曾经制造过一种不用输出变压器的收音机,原理见图1。扬声器的音圈阻抗为4000欧,中心抽头,是用极细的细线绕成。这个机器的放音范围很宽。但因音圈中有直流通过,降压很大。
音圈显著发热。新式的“单端推挽放大器”已避免了这个缺点。
         “飞利浦”有一种收音机“单端推挽放大器”,用的是五极管EL86(每管额定负荷电阻1600欧),扬声器音圈阻抗是800欧,输出10瓦。如果每端用两只电子管并联,负荷就可以用两只800欧扬声器并联,或单独用一只40O欧扬声器,输出可提高到10—20瓦。

网友C:
放大倍数太大,去掉推动管放大倍数降低就听不到交流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53年,英国曾经制造过一种不用输出变压器的收音机,原理见图1。扬声器的音圈阻抗为4000欧,中 ...

图中长尾倒相推动电路输出不平衡,会不会产生交流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倍数太大,去掉推动管放大倍数降低就听不到交流声了

那一级是倒相推动不能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长尾倒相推动电路输出不平衡,会不会产生交流声啊?

只能说交流声与推动电路输出不平衡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长尾倒相推动电路输出不平衡,会不会产生交流声啊?

你把12AX7换成12AU7试试,交流声可能就能接受了。12AX7可以用国产6N3;6N1试试,交流声也会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长尾倒相推动电路输出不平衡,会不会产生交流声啊?

换管,管脚定义不同,用刀片割断覆铜,然后用跳线连接对应的管脚。如果再想复原,去掉跳线,用焊锡连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