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 :负电阻带来的乐趣II:UNOBTANIUM俄罗斯隧道二极管

楼主(2021-04-22):
转发 :负电阻带来的乐趣II:UNOBTANIUM俄罗斯隧道二极管

楼主:
负电阻带来的乐趣II:UNOBTANIUM俄罗斯隧道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电阻带来的乐趣II:UNOBTANIUM俄罗斯隧道二极管

好像这种器件军用的比较多,民用没看到过。

网友:
我的印象中,这种器件容易坏,我还有几只国产的,以前测试都是小心用图示仪操作。

网友:
大致记得HP(或者是TEK)有一款脉冲发生器,就是用这种或者近似的特殊二极管来做,其输出脉冲的上升沿非常陡峭,可用于检验示波器的上升时间性能。

网友:
翻译实在嘚酱,谷歌?百度?看得累...

网友(2023-11-10):
这玩意娇贵的很!!用万能表量一下可能就坏了!还有很多存放期间莫名其妙的就坏了!很多老示波器用这东西,损坏以后就会低频不触发,高频不同步。在早期的SBM14示波器使用过两个NPN型三极管接成的等效电路,经过对偏执电阻的微调可以实现隧道二极管的效果甚至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