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涩地问个初级问题

楼主(2021-04-23):
   如图100K和400K分压后,电压为多少?不会算,谢谢哪位给个提示!在下这厢有礼了!

网友A:
这里的电压高低和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
5~6拾伏吧

网友B:
55.556V  300 x ( 100/(100+440))

网友:
100K分压1/5

网友:
【100/(100+440】x300=5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电压高低和负载大小有关

是垫高6n8p灯丝电压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垫高6n8p灯丝电压用的

那就视为负载电阻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点没有电流输出,电压为(300/540)×100=

垫高灯丝电压用的,您这算式我算岀答案为:10068.18,实在不明白?

网友:
计算值:500/9V≈55.56V

网友:
引用 楼主:
垫高灯丝电压用的,您这算式我算岀答案为:10068.18,实在不明白?

说说咋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56V  300 x ( 100/(100+440))

对!精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垫高灯丝电压用的,您这算式我算岀答案为:10068.18,实在不明白?

55.5555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56V  300 x ( 100/(100+440))

谢谢啦,非常正确!

网友D:
也就是给灯丝加了一个正电位,灯丝另一端接地,灯丝电阻只有几欧姆,理论上正电压很小。实际效果我没试过,可以试试,把各电阻阻值换一下,对噪声的减少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给灯丝加了一个正电位,灯丝另一端接地,灯丝电阻只有几欧姆,理论上正电压很小。实际效果我没试过, ...

垫高灯丝的同时灯丝就不能再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给灯丝加了一个正电位,灯丝另一端接地,灯丝电阻只有几欧姆,理论上正电压很小。实际效果我没试过, ...

这种方法灯丝是不能接地的!

楼主:
   师傅好!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三个月之内,前后两次装6H8C前级(因为不服气)单端用。始终出现同一问题,即交流声均无法忍受,(组装方面估计没问题,因为将图标47K反馈电阻,调到5K时,交流声明显减少,只有1.03mv)因此想到用抬高灯丝电压来改善,但不明白究竟垫高多少为适宜?有的说提高25V左右即可,有的说要5-60V,小白无主见,因此只能请教大伙儿了,参照电路图如下: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及时的教授,本人真的非常感激!老汉在这里给大家作揖为全方位答谢,不在一一回复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让你放心,将440k电阻换成100k  1w的电阻,将原100k电阻换成36--47v的稳压管,(注意极性),还可省掉那只100uF250v的电介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师傅好!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三个月之内,前后两次装6H8C前级(因为不服气)单端用。始终出现同一问题, ...[
发错了,删掉,请谅解!

网友:
这个算法是这样:假如每1K算一个人,那就是有2拨人,1拨是100个,1拨是440个,现在2拨人分300个烧饼,于是每个人能分300/(100+440) 个,100人的那拨能分 100*(300/(100+440)个烧饼,以此类推。电阻分压与分烧饼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好!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三个月之内,前后两次装6H8C前级(因为不服气)单端用。始终出现同一问题, ...

就这张图而言,垫到60V比较合适。高于第二级阴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师傅好!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三个月之内,前后两次装6H8C前级(因为不 ...

   就是在中间加只栅极电阻,能想通,但从未见过有此类电阻的线路图,以后调声时我试试.

网友G:
用比例计算,(440+100)欧/100欧=5.4     300V/5.4=55.5555555.....(循环)≈55.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垫高灯丝的同时灯丝就不能再接地了

谢谢,这个我知道的。
任何人都有记错事情的时候,比如1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比例计算,(440+100)欧/100欧=5.4     300V/5.4=55.5555555.....(循环)≈55.6V

   今天反正弄不象活了,又心和大伙儿聊聊吧。
   其实对这个抬高灯丝电压我是心存畏惧的,记得5-6年前学装6N9P(SRPP)推6P3P单端时,分压后得6-70V电压,图标使用22UF/400V电解滤波,因当时手头仅有47UF/100V的电解将就用上了,结果半年后电解爆了,更换合格电解后不响,查5Z3P挂了,后用5Z4P代入照开机又挂了,最后发现6N9P也挂了,前后因一只1-2元的电解耐压不够,竟然付出了三只管子的代价,教训惨痛哪!其中不排除当初对胆知识零基础时,套用石机模式而盲干蛮干的可能.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知识就是金钱哪!!!!

网友:
发错了,撤回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垫高灯丝的同时灯丝就不能再接地了

如果是3.15V-0-3.15V这种接法如何升高灯丝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3.15V-0-3.15V这种接法如何升高灯丝电压?

准确的说是抬高灯丝电位而不是升高灯丝电压

把那个0从地断开接到本帖的那个60伏的结点上

换句话说要想抬高灯丝电位灯丝绕组就不可接地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准确的说是抬高灯丝电位而不是升高灯丝电压

把那个0从地断开接到本帖的那个60伏的结点上

明白。谢谢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明白。谢谢指教!

指教啥啊

俺那样干过就如法告诉你了

网友I:
国产6SN7,抬高灯丝电位,很有效。我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国产6SN7,抬高灯丝电位,很有效。我干过。

俺做3A5,4P1S耳放用的直流灯丝来解决底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产6SN7,抬高灯丝电位,很有效。我干过。

    谢老师!问题是我用的是苏联6H8C进口二手管,卖家说是全新的,我看不太象.搞得我暈头转向,二次装二次不理想。昨天网购了2只曙光6N8P,还没到货,想作一对比,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老师!问题是我用的是苏联6H8C进口二手管,卖家说是全新的,我看不太象.搞得我暈头转向,二次装二次不 ...

6H8C可以抬高灯丝电位的。

网友:
这个得看负载电流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教啥啊

俺那样干过就如法告诉你了

告诉我就是赐教,再次谢谢!
我现在抬高后,在6N8P  1脚接地的情况下,输出端在0.88mv,估计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