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忧参半

楼主(2021-04-23):
   三天前得二只中外全频喇叭,尺寸一模一样是早期收录机上的,但尺寸与现今6.5吋有别,小一点,只有约6.2吋,直径为15.7CM。看着单薄的宝贝,真有点担心它是否能胜任低音的重放,有点纠结。

网友:
先试试看

网友A:
收录机上哪能有全频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录机上哪能有全频喇叭?

    实打实收录机上的。喇叭箱还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全频喇叭,这脑洗的真是成功,

    看论坛和购物圈,都说胆机全纸盆喇叭是首选,我以为这肯定是错不了,几乎想化大价钱去买一对来解解瘾。然后无意得到后,看看觉得忧心重重!五味杂陈,看着它的造型,估计是优化了中高音,但会丢失低音。反正没化一分钱,空了让它上岗试用听听看,不过期望值不高。

网友C:
全纸盆喇叭(全频)的频率响应只与口径有关,不同的厂家略微有不同。
表中所列是当前各厂生产的这类扬声器产品均能达到的基本性能指标。
    一、特性参数
    对于各种商标(或型号)的扬声器,只要其口径符合封三表1所列的尺寸,都应能满足表种所列的各数据要求。
    1.标称功率:是指扬声器在这个功率下长期连续工作而不被损坏。各制造厂在设计扬声器时,这项指标都留有余量。对于不连续的、短时间的、超过标称功率的信号作用在扬声器上时,它是
不会被损坏的。有的扬声器能短时间地加上4倍标称功率的信号而不损坏。
    2.阻抗:扬声器的阻抗值随着测试频率改变。一般采用1000赫信号测量口径小于φ90的扬声器的阻抗;用400赫信号测量口径大于φ90的扬声器的阻抗。
    3.有效频率范围:在扬声器的频率响应曲线上(消声室内测得的)在声压级最高点下降15dB处画一条水平线,此线与频率响应曲线相交的两点即为有效频率范围(f1~f2)。
    5.谐波失真:是指扬声器的振幅非线性失真。当输入给扬声器某一频率为f的信号时,扬声器输出信号中除了f这一频率信号外,还包含有2f、3f、4f……频率的信号,因而造成失真。
    二、尺寸系列
    表2中只是各级广播接收机所常用的扬声器尺寸系列。这些扬声器的外形与安装孔距等

网友D:
买过索尼电视机的全频喇叭,结果很失望,没有低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买过索尼电视机的全频喇叭,结果很失望,没有低频。

电视机以影像为主,喇叭口径比较小,又都是内磁或磁屏蔽的,功率也不大,还要求高度尺寸,自然频响不会理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以影像为主,喇叭口径比较小,又都是内磁或磁屏蔽的,功率也不大,还要求高度尺寸,自然频响不会理 ...

还真不是,同样尺寸的全频小飞乐,泡沫边的,声音毒。

网友D:
就是这个。以前25,现在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不是,同样尺寸的全频小飞乐,泡沫边的,声音毒。

   陈老师好!
   我亦有此感,我现在用的二对喇叭,都是泡沫边的,一对是泡沫边+碳纤维盆,另一对是泡沫+纸盆,效果均合个人胃口。对橡皮边好象始终无好感,感觉橡皮边反应迟钝,对中高频不利,家里有12只6.5吋皮边喇叭,一只都没用过。石机则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纸盆喇叭(全频)的频率响应只与口径有关,不同的厂家略微有不同。
表中所列是当前各厂生产的这类扬声器 ...

  谢谢于版提供的资料!让我对各型喇叭有了个初步的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以前25,现在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以前25,现在33了。

    双纸盆喇叭我没玩过,可能是形象问题吧,颇有抵触情绪。以后试试,俗话说“人不可貌相”,可能会别有洞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纸盆喇叭我没玩过,可能是形象问题吧,颇有抵触情绪。以后试试,俗话说“人不可貌相”,可能会别有 ...

里边的小纸盆是播放高音的,效果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里边的小纸盆是播放高音的,效果不错的。

应当是5吋的吧,我有20多只,灵敏度89分贝。长虹电视机用的。石机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当是5吋的吧,我有20多只,灵敏度89分贝。长虹电视机用的。石机推不错。

对的,是5寸的,索尼的好像不是5寸的,记得是4寸,买来箱体都扔了,后按照5寸买的箱体,几年前送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好!
   我亦有此感,我现在用的二对喇叭,都是泡沫边的,一对是泡沫边+碳纤维盆,另一对是泡 ...

布边也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
  听听看看这个好那个好,家里大大小小喇叭总有4-50个,不知算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