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4 2019 进水维修

楼主(2021-04-23):
日期:2021-4-23
机型:小新14 2019
板号:la-h131
平台:AMD
故障:进水
维修:
接手一台进水机,所以就不通电了先拆开看看,进水就电感处有一点点,
以为捡漏了,清理后还是不行,测量电压只有只有2.4v
在测量旁边电感有3.3v,由于没有主板pdf资料,只能查ic的pdf得知,正常是5v的一个pwm电压,但是实测只有2.4v 电压明显偏低,测量其他工作条件都满足,果断更换ic,故障解决再次测量5v电压妥妥的
接屏幕成功点亮
到此 捡漏成功

网友:
小新,在CPU旁边有个电容容易短路,造成不充电不开机,开机电流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