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R50

楼主(2021-04-23):
开机烧整流5Z2P
望大家说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多半是整流输出端对地短路。

网友:
图贴出来啊

网友:
滤波电容。。。。。

网友:
烧断灯丝?还是管内打火?

楼主:
能确保不是电源变压器是好的吗?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
把管子拔下,测灯丝电压,正常是负载问题。测量整流输出电阻,很小说明滤波电容击穿,或者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