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热管47H与旁热管42声音之比较

楼主(2021-04-23):
直热管47H与旁热管42声音之比较

用先父留下的56、47H做了个单声道小胆机。
两只56做左右声道合并输出的前级放大。直热管47H做功率放大。47H,经实验,灯丝电压为6V。56灯丝2.5V。绕电源时候麻烦一点,多绕一组2.5V。47H与42管脚基本相同,可以设计为共用电路。

楼主:
声音之比较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html?firsttime=107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0MzMyNjc4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2~5!2~5!2~5~5!3~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2~5!2~5!2~5~5!4~A

比较一下,在同电路,同原件、同音箱的条件下,直热管和旁热管的声音有区别吗?

楼主:
谢谢于版加分鼓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音之比较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0MzMyNTc2NA==.html?firsttime=107

赞一个!听起来都不错,动听!

没听出直热与旁热的差别。木耳啊!

看来,要去洗耳、炼耳,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听起来都不错,动听!

没听出直热与旁热的差别。木耳啊!

谢谢回复。我没听出什么区别。有条件时,一定要试试2A3。

网友B:
没有低音,声音不细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低音,声音不细腻

输出变压器质量不行。指正的好。本试验的目的,只要是在参数、电路接近的条件,直热管与旁热管的放声有多大区别?因为直热管被炒的有些热度高了些。

听录音时,用耳机效果会好得多。

网友C:
佩服老先生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老先生折腾

不是折腾。直热管,尤其是2A3、300B是心中之谜。直热管为什么迷倒那么多人。就连小小4P1S,也有人欣赏不已。所以,就着手头有的零件做个直热旁热的比较罢了。

网友:
听了,不错,主要音箱好。

网友:
做的真好!

楼主:
过誉了。打孔时手滑,底板面上有划伤。里面电路也是简单搭焊,乱七八糟。

见里面:

网友(2021-08-02):
做工、布局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