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锗管3AD30只能做变压器输入的功放

楼主(2021-04-23):
今天有时间翻出手里的3AD30和3AD6及3DD15想测一下放大倍数,3DD15到没什么,放大倍数都在50多,但在测量3AD30时发现其在基级悬空时,ec 电压4伏时,漏电流就高达0.2安,随着电压升高到8伏,漏电流已经达到4安以上,把EB 间并连一个47欧电阻,漏电流基本为0,加大电压到12伏,发现47欧电阻也不管用了,用镊子短路EB 漏电流为0,继续加大电压到40伏,只要短路EB 漏电流都很小,看来3AD30只能应用在有变压器输入的功放电路中,而测量3AD6就没有这种现象,把基级悬空基本没有漏电流,测量时电压过高达到40伏击穿了一只可惜了。想起以前用3AD30做了一个功放,电压24伏,刚给电就挂了,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A:
不能迷信以前的锗管,质量很差的,我曾经给单位改造一批稳压电源,那上面的3AD18,个头很大,但一点没用,全被我当铜卖了。

网友:
多年前就发过帖子说起锗管功放,这个一定要变压器输入而且推动级输出的阻抗要低!!这点非常重要,低阻抗恒压推动的锗管有一种暖暖的味道,给收音机还行。另外测电压要串电阻,按10ma 选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迷信以前的锗管,质量很差的,我曾经给单位改造一批稳压电源,那上面的3AD18,个头很大,但一点没用, ...

好想做一台锗管功放,这下没兴趣了,3AD30必须变压器输入,频率肯定不好,3AD6耐压还不够

网友B:
锗管有些就这样,放着放着自己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锗管有些就这样,放着放着自己就坏了。

回超版,我那30是坏掉了吗?感觉还有放大能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超版,我那30是坏掉了吗?感觉还有放大能力啊

不能说完全坏掉了,至少是有问题的。

网友C:
3AD6有时候也有这个现象。90年代我买过一批3AD6,6V测试是用的指示灯电珠,灯丝不发红就能用。您说的那种现象估计是管芯受潮了,基极有了一个隐形偏置电阻。当时我把实在不能用的给管帽锉开孔,放铁板上用电炉子加热驱潮,一大包的实验结果确实有一部分穿透电流小于2mA了,但是一部分管子成了噪声源,串联一个高阻耳机“沙沙”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D6有时候也有这个现象。90年代我买过一批3AD6,6V测试是用的指示灯电珠,灯丝不发红就能用。您说的那种现 ...

看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要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要坏了

锗管的确娇贵。我后来从不同渠道得到的大功率锗管可都是正规通信部门的载波机设备升级后淘汰的老设备备用包里面的,都有元件位置编号蓝图卡片,3AD6\3AD30\3AD18等都是全新军级的,但是能测量出很多穿透电流过大的,而且稳压电源必须限流,不然就发热击穿。也就是说这些管子在跟设备出厂时厂家不可能不做测试,而且是严格按设备要求选配的参数,但是经不起岁月的考验。

网友:
我用锗管的原则就是加到额定的电压,基极悬空不能溜表,只要溜无止境的一律不能用。

网友:
对于3AD30,基-射电阻Rbe一般使用10欧姆,这使Icbo大幅度旁路,从而减少进入基极而对Iceo产生影响。Iceo的数值根据进入基极的Icbo*hfe确定,若hfe=30,那么20mA的Icbo将引起600mA的Icbo。

在变压器耦合的情况下,输入变压器次级是直接接在管子的基极和射极之间的,利用变压器次级的小电阻来确保管子的温度稳定性。

网友:
3AD30C的最高集-射耐压只有24V,不要尝试突破,使用锗管是要有限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锗管有些就这样,放着放着自己就坏了。

材料纯度有问题,加上密封不行,本质上是工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材料纯度有问题,加上密封不行,本质上是工艺问题。

不是纯度问题,不是工艺问题.我在这边厢,美国的锗管一样那么烂.与3AD18相等的国半管,没法用在12V

以上

网友:
谢谢提醒,打消我玩锗管的想法了呵呵,

网友(2021-06-15):
我还想着要做一个鍺管功放呢,就是想听听老家伙的声音。

网友:
锗管啊锗管,现在只能呵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想做一台锗管功放,这下没兴趣了,3AD30必须变压器输入,频率肯定不好,3AD6耐压还不够

低阻抗变压器何来频率不好的问题?又不是八千圈,又不是阻抗5K/10K.

没见国产功放设备图册功放全部输入变压器一律次级接地,一律没上偏电阻。(小乡镇小厂产品除外)但大家,

不管是一般民众,还是无线爱好者,有谁批评过半句交越失真呀、石声呀,截幅/互调失真

那种变压器式功放的清丽法,无言语可形容。光是人民大众评议;现代功放又生又硬.这不觉得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