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之前做的简易电火花机

楼主(2021-04-23):
19年,因买的一把毛坯刀片没有刀柄固定孔,材料是淬火440c不锈钢太硬,钻头没发打孔。找各种方法最后决定做一个简易电火花机。开始手动打个锯片还行,要打4mm厚的不锈钢有点难,最终做了半自动的,大概二十来分钟搞定。原理就不说了本人文化低,自行查资料。说一下我的电火花电源交流36v整流,串几十欧10w左右大功率电阻,給放电电容充电,电容最好是无级性的,电容存电通过电极对工件放电产生火花。控制电源为直流可调电源供电电压0-15v,调整电压达到合适的速度,放电频率合适火花连续效果比较好。

硬盘壳做的底座

硬盘壳做的底座

机械部分

机械部分

2个继电器实现电机正反转,达到电极上下运动效果

2个继电器实现电机正反转,达到电极上下运动效果

CD或光驱机机芯制作的机械部分

CD或光驱机机芯制作的机械部分

楼主:
控制电路原理是继电器1线圈接在电极2端,当电压上升到线圈吸合,控制线通过第二个继电器(2对触点)常闭触点给电机通电正转,电机下降接触工件,放电后线圈电压下降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通电第二个继电器线圈得电吸合,常开触点对电源换相(正负极交换)电极反转,电极上升完成发电,接着循环。。。。

网友A:
请继续介绍,坐等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继续介绍,坐等下文。

坛友见笑了,,,

网友B:
硬盘做底座? 丝杆滑台用光驱? 这电机不太像光驱

网友:
我是真心的想学点这方面的知识,也想DYI一个玩玩。比如储能电容容量的大小,放电电压多高,放电的距离和放电用的电极是什么材料等。

楼主:
对了加工时工件需要泡在水里,还需要一个小水泵冲水,冲走电腐蚀的铁磨墨。电压直流40v-60v左右吧,储能电容我用的cj的20uf,距离0.几mm吧,以实际产生火花为准。电极使用铜棒,实际是单芯铜导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做底座? 丝杆滑台用光驱? 这电机不太像光驱

对的硬盘壳子,应该是车载cd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却液用什么介质,我用的是煤油

我用自来水,,,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解惑。90老师的电极难度太大,没有设备是做不了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短路吗,煤油不容易起火,流动性好,去渣干净,

漠过工件一点就行,业余使用感觉还行吧!

网友A:
再请教;电火花机正负极是怎么接的?铜棒接正极?还是被加工件接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电火花机正负极是怎么接的?铜棒接正极?还是被加工件接正极?

电极是负,,,不知道实际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谢谢回复。   20微法电容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红铜用CNC锣成什么样,模具上面就形成一个母模,只不过这样的红铜必须锣两个,一个粗加工,然后用第 ...

流弊 铜容易吃刀啊 很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20微法电容小不?

可以在大一点,100uf内吧

网友D:
先谢谢楼主发帖共享!请教楼主:主电源电压很低,如果蚀刻电极不接触(而不是接近)工件是否能拉弧,换句话说是否有个短路现象,然后继电器1 释放,电极回程,以前玩过电火花机床,记得电极是有高低两组电源,高电压为击穿拉弧,引导工作电源(大电流)放电蚀刻。不知楼主的火花间隙电压检测控制电极上下时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个工作视频就完美的释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短路吗,煤油不容易起火,流动性好,去渣干净,

工作电压不高,水导电分流的分量大概可以忽略不计吧,是否水还可以作为引发电弧发生的助力呢?本人水平不高也是胡乱猜测,商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谢谢楼主发帖共享!请教楼主:主电源电压很低,如果蚀刻电极不接触(而不是接近)工件是否能拉弧,换句话 ...

继电器1线圈串了一支电阻,,,实际还行就没有用复杂的检测电路,只是简单的用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电器1线圈串了一支电阻,,,实际还行就没有用复杂的检测电路,只是简单的用一次

工件应该是接电源正极吧?符合电离蚀刻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应该是接电源正极吧?符合电离蚀刻的要求。

是的,,,,

网友E:
我有一个日本人书上的火花机介绍,等等放上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日本人书上的火花机介绍,等等放上来看看。

最好是有如楼主那样简简单单的机构。坐等朋友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有如楼主那样简简单单的机构。坐等朋友分享。

昨天快把书架翻了个遍,书找不见了。那是个1957年的书,很旧,不知哪位“共享”去了。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触发电源才好用,用一个电磁铁搞一个电磁型触发电源,只要在回路中串上一个在电磁回路上的小线圈高压就来了。

网友:
检测部分好像有很多种方案,曾经看过几篇这种文章。

网友F:
继电器控制火花的产生与重复吗?没太懂,我一开始以为控制自动进给的。火花本可以自动产生与熄灭呀呀,火花的频率可达几十Hz,你这个火花频率能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控制火花的产生与重复吗?没太懂,我一开始以为控制自动进给的。火花本可以自动产生与熄灭呀呀,火花 ...

应该是没有频率的,他继电器控制的应该铜棒前进后退换向,毕竟电源功率小,不能像电焊机那样连续起弧

网友:
马克,备用。
LZ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控制火花的产生与重复吗?没太懂,我一开始以为控制自动进给的。火花本可以自动产生与熄灭呀呀,火花 ...

机械结构限制,大概几赫兹吧,继电器的声音比较吵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快把书架翻了个遍,书找不见了。那是个1957年的书,很旧,不知哪位“共享”去了。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 ...

是哦,通常是会有两套电源,高压触发(引发电弧),低压大电流是电蚀刻的工作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