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达人,焊接的时候焊锡冒泡怎么办?

楼主(2021-04-23):
焊接这个板子,元件引脚插在背面的孔中,焊接时从孔中不停的“噗噗”冒泡,焊双面覆铜板也会这样,虽然能焊住,但是里面难免会有气泡,而且焊点不光亮很不好看,请问有什么技巧来避免? O1CN01JyvOtA1QqriHEDmQk_!!36122028.jpg O1CN012if2oS1QqriJH1J24_!!36122028.jpg

网友A:
助焊剂不行吧?氯化锌的助焊剂一点就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不行吧?氯化锌的助焊剂一点就牢

标准传统助焊剂,松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传统助焊剂,松香

这镀铬的松香不给力的,需要预热很久

楼主:
不是镀铬的

网友:
焊锡的质量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
气泡是怎样产生的? PCB 印版受潮所致。焊接之前将印版进烘箱彻底烘干再试试看。

网友:
使用各种焊锡丝30年了,还没碰到这种现象,估计焊锡丝有问题,或是上面坛友说的那样,线路板孔内受潮有遇热挥发物质.

网友:
如果焊锡没问题 就有可能是烙铁功率小,温度低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焊锡丝的问题啊!按理这种新板不用松香就用质量好的焊锡丝也很好焊的啊!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帖,我认为不是烙铁温度、焊锡丝、助焊剂、焊接技术等的问题。在一般电路板上焊接,自认为焊接技术还是说得过去的,同样用我的手、同样的电烙铁、同样的焊锡丝,焊点还是比较美观的,焊完了用酒精棉球蘸上无水酒精一擦,各个焊点色泽光亮,形状美观。唯独就是焊这样结构的焊点才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属于空心铜铆钉,有点像大八脚电子管的管脚,引线插在洞里焊接,焊接的时候焊锡边往洞里流边“噗噗”往外冒气。大家熬过浆糊或者玉米糊糊吧,达到沸腾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气泡往外冒,有点类似这样的现象。图片上也能看见气泡破裂时留在焊点上的坑。

网友:
电路板有油

网友B:
那接线柱另一端是通的吗?烙铁多停留一会让气体放完再抬起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接线柱另一端是通的吗?烙铁多停留一会让气体放完再抬起来试试。

通的,想用锡把管子填满,结果会从下面流出来

网友:
焊接时间在延长几秒。背面铜针散热较快,正反两面温差太大,用热风枪提前预热铜针在焊接试试

网友:
铆钉有氧化了的可能,不粘锡,铆好铆钉后用大量的松香和小量的焊锡上锡就行了,温度得高点!

网友(2021-05-23):
很简单,试试将线路板竖起来焊接!!!平放焊接是这样的,这是焊接产生热空气上升导致的

网友:
烙铁温度调低点试试看。

网友(2022-06-05):
可能太热了,开风扇试试

网友:
排除由,潮湿,拉尖,气泡,焊锡的问题,换种焊锡试试。

网友:
流到洞里了,那么多焊锡夹杂着松香当然冒泡了,不要让焊锡流进去就行了。先尝试把另一端的孔堵上试试,不行的话就倒过来从下面焊,但是这样不好操作啊。不知道用锡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