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熊猫861收录机

楼主(2021-04-24):
一台熊猫861国产收录机,左声道声音很小,几乎听不到,电位器清洗过,左右平衡清洗过,都没有效果,用改锥碰电位器触脚,左声道就有很大的声音,我自己换了前置放大器LA3220还是不行,求教各位老师,该怎么查?我没有专业知识,略懂一二。

楼主:
高手请帮帮我,自己家里的录音机,我想把它救过来

网友:
简单,把电位器短接如果声音大了,就是电位器的问题,这种推拉电位器,引出脚上的铆钉,用尖嘴钳轻轻夹一下就会好。

网友A:
收音和放磁带都是如此吗?

网友:
电位器前的信号源交换一下,还是同一个声道小可能功放芯片坏了

网友B:
按图索骥吧:
不过这个图上没有LA3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和放磁带都是如此吗?

收音和磁带都一样,左声道声音很轻,几乎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索骥吧:
不过这个图上没有LA3220

谢谢我查查看看

网友:
一般左右声道 线路原理都一样的!  那就先查功放! 镊子碰 功放芯片的   左声道 和右声道 信号输入脚! 看看两边噪声是不是一样大!  断开输入脚的 (电阻  /电容)不一样先查外围的电容有没有容量有没有变化,原件脚有没有锈蚀断, 最后在换功放芯片!

网友C:
功放芯片好的话   在试前级的 中放芯片    和刚才步奏一样!
能不能修好,不好说,但是判断故障位置还是不难的! 楼主还要多学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芯片好的话   在试前级的 中放芯片    和刚才步奏一样!
能不能修好,不好说,但是判断故障位置还 ...

谢谢老师,我没有专业知识,一定会好好学习

网友:
我曾碰到跟你的机子类似的问题,请人修都没修好。后来通过仔细观察发现是音调和自动选曲那块控制板上的两个集成块出了问题,把集成块换掉就解决了问题。这款熊猫机用的集成块是TA7796P,有的机子用的是LA3600。你可以先检查一下。

网友(2021-12-03):
引用 网友B:
按图索骥吧:
不过这个图上没有LA3220

这个图是熊猫SL-861电路图,功放块用的是TA7240,这款机型还有个型号是SL-861-1,功放块用的upc1185,还有其它集成功也不尽相同,但两款机外表几乎一模一样,我也在找SL-861-1图纸,还没找到。

网友:
先检查电位器是否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