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回归-6P3推挽-6P6推挽+6N11胆前级

楼主(2021-04-24):
梦的回归-6P3推挽-6P6推挽+6N11胆前级

做了不少机子,包括晶体管的。可是必来比去,还是回想年青时曾做过的6P6推挽、6P3推挽。于是重新找了底座,6P3重绕了输出牛,6P6推挽加了音调控
制。为了更好推动6P3推挽,加装了6N11胆前级。

音源采用蓝牙接收电脑中的录音文件。

6p6推挽,由于加了音调,故设计为三级音频放大。6C5*2左右声道合并输出+音调控制电路+6N9自动平衡倒相+6p6推挽。电源用硅整流,扼流圈滤波供6P6屏极,6N7灯丝单独供电,做屏极、栅极滤波,阴极输出,供电给6V6帘栅极以及前级屏极,一方面可以延迟6P6大屏流,另一方面以最大限度降低前级纹波。实践证明,这种滤波效果极佳。此放大器用于推动中置音箱。

6P3推挽,为双声道放大器。设计为二级音频放大,因此需要加前级放大器。电路为6N8自动平衡倒相,推动6P3。直流屏压270V,推挽PP负载5K。此放大器用于推动主音箱。

6N11放大,6N1阴极输出,双声道前级放大器。用于推动6P3推挽机。

请听录音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0Mzc0NTE2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0Mzc0NjIw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5!2~5!2~5!2~5~5~A

网友A:
能配上制作过程和电路图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水牛还是没买,赞赞赞

老水牛还没买,不过早晚会买一只,做个电子管低音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配上制作过程和电路图就更好了

有时间把电路图补上。谢谢评分支持。

网友:
低音炮的功放主要是放大低频信号,信号频率一般不超过100赫兹,用功率、变比合适的电牛代用输出牛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先补一张6P3推挽电路图。

楼主:
6P6单声道推挽(伪中置)放大器
第一张图有错。删不掉

楼主:
谢谢于版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夸奖。不会用专用绘图软件,这是用window中的绘图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单三极管6C5放大u值不知有多少,手上也有两个想用起来,谢谢

放大系数20。见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一早上来刚看到,我手上的是米铁壳管,然后搜了一下好像有点点不一样,但引脚到是一样的,您看有什 ...

一样,可用。铁壳更好,第一脚接地,外壳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可用。铁壳更好,第一脚接地,外壳屏蔽。

推挽才是正道,其实起步就应该是推挽,完全适应任何音乐素材,单端三管机实际应用范围非常狭窄。

楼主:
6C5屏极耗散2.75W与6N8相同,相当于半个6N8(6SN7)。除了做电压放大外,也可以做小功率的功率放大。比较巧的是,6C5的管脚接法与6P6接近,只是6P6帘栅极的管脚空着。因此做单端放大,只要将原6P6阴极电阻改为600Ω即可,将6C5插入6P6管座,原输出变压器4Ω端接8Ω扬声器,这样屏极负载反射阻抗约10K。如果6P6是推挽输出,直接用6C5插入6P6管座,相当于6N8推挽,可获得1W功率输出。6C5三极多用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6C5屏极耗散2.75W与6N8相同,相当于半个6N8(6SN7)。除了做电压放大外,也可以做小功率的功率放大。比较巧 ...

请上胆前级的电路图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上胆前级的电路图看看?
谢谢!

本机6P6推挽的前级放大即6c5放大。
本人《胆前级的声音试听》一贴的胆前级6N11+6N1电路可供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63866

楼主:
发6P3推挽内部。焊接得乱七八糟,怎么省事怎么来。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2个机箱?6n11小九脚前机一个机箱?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