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修复扬声器资料

楼主(2021-04-24):
有个修复更换扬声器边资料。可以参考。简便。

https://nori-take.wixsite.com/repairspeaker

楼主:
扬声器边缘的自制和维修
音频扬声器的边缘由聚氨酯制成,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会像照片一样破烂不堪。 在网上检查,边缘维修套件已经出售,似乎可以修复自己。

然而,在这里,我们决定尝试"修复"边缘本身。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回到制造商设计的音质,但我想值得一试。

这次修复的是KENWOOD的LS-990HG三向扬声器的低音扬声器(最大的扬声器)。 在30年前的制造中,只有

边缘是残破得可怕的,而边缘以外的部分似乎没有问题。

我们从扬声器中取出低音炮,首先,我们干净地切出所有破烂的边缘。

我取下了橡胶框架(似乎叫垫片)。

粘在橡胶框架下的纸张也擦了。

留在橡胶框架背面的纸张也干净地被剪了。

锥体背面的胶水也干净地去除了。 由于锥体由更坚硬、更坚固的材料制成,因此,即使使用各种工具(如平头螺丝刀或刀具)摩擦,也无法断裂。

它变得非常干净。

这花了我一些时间和一些时间,但我彻底清洁了边缘。 在金属部分,我使用油漆溶液(稀释剂)。

接下来,我们准备了密封。 用于建筑相关,横截面为圆形(直径 16mm)作为模具。

将其垂直切成两半,使横截面为半圆形。

一些网站已经介绍了如何使用刀具来完成这项工作,但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决定用剪刀切割它,就像照片一样。

在胶合板上,我画了一个同心圆,使内半径为118.5mm,外半径为134.5mm,并相应地用双面胶带粘贴密封圈半园模具

此内半径和外半径值是 LS-990HG 边缘部分的大小。

在贴在胶合板上的密封的两侧涂上胶水。

接下来,我准备了一件棉质T恤。 我似乎仍然可以使用它,但这次我牺牲了它制成扬声器边缘来进行维修。

切成"前身"和"后身",用两块布制作两个扬声器边缘。

我轻轻地把T恤放在贴在胶合板上的密封后衬材料上。 不要用别针固定,我放它,让它有足够的空间。

沿着密封圈模具材料,我用赫拉和钉子把T恤压在了模具上。

换句话说,调整形状,使横截面看起来像半圆形的"堤"。 重要的是不要使布处于拉伸状态。

多亏了涂在胶合板上的胶水,形状已经做好了。

下一个外观是橡胶乳液。 起初是液体,但它是一种奇怪的物质,当干燥时,橡胶会变得有弹性。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我通常用黑色,但我想我会使它丰富多彩,并使它为红色。

像油漆一样用刷子画。 因为它是水性的,它很容易处理,可以稀释和使用,但这次它仍然是原液。

这是另一种奇怪的材料,成为深红色时,干燥,虽然它是粉红色的,当油漆立即。

我重复了"干燥时涂漆",并重复了三次。

当完全干燥时,它从胶合板上拉出,并在背面涂抹一次。

在"堤"部分周围留下5毫米,在外侧留下10毫米,切成环形。 扬声器边缘已完成。

我做了两个相同的。

对不起,T恤先生。

在圆锥体背面的边缘部分涂上橡胶粘结剂。

在创建的边缘表面的内部部分(宽度为 5mm 的部分)上也涂有橡胶粘结。

当债券有点干燥或粘住(即溶剂过后)时,我粘在一起。 将边缘内侧潜入锥体背面并粘合。

然后,将边缘的外侧粘附在铝框架上。 在这个时候,重要的是"中心对齐"。 轻轻推回圆锥体的中心,确保没有"声音"。

最后,我固定了橡胶框架。 最初,我以为这个框架是用胶水固定的,但这次我只是推它,并安装它。

这是背面的外观。

我已将它装在扬声器盒中。 就是这样。 红色边缘也相当不错,不是吗? 然而,我通常戴着网,所以我看不到红色。

那么,音质如何呢? 就我而言,我很满意

抱歉只能将该页做这样译文,他是将一个烂掉边的喇叭自行修理补边,效果不错。

SHIUYIP YUEN;我对本贴进行了中文例行词语用法订正。化工业品名词国内通用叫法的替代,使大家易读易购材料

网友:
外国的文字不认得,图片就当洋画看。    但是还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洋耍:
スピーカーエッジの自作&修理

网友:
不错的创意  不知道效果怎么呀

网友:
那个液体橡胶是亮点

网友:
关键是胶的品质和刷胶的厚度,这个对音质有很大的影响。思路挺好。

楼主:
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