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燕6701 打理之功放中点电压

楼主(2021-04-24):
打理一台6701,先期FM故障为能搜台,但频率分布不对,整个频率前低端位移,107的台指示在90多的位置,最低端的台搜索不到,更换本振的7/15P可调电容后正常了,同时也发现高放部分的可调电容也不行,量着又有容量,不知道为什么,替换为普通的两脚的可调电容。

之后又发现 它的功放部分中点电压不对,但就这样听着似乎也听不出什么明显的问题。 总电压27.6V, 但中点对地12.4V, 尝试把330欧电阻焊下,用可变电阻代替,勉强调到13V多,但发现声音不太正常,还有翁嗡声,只能重新换回,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不知道哪位老师能指点下。

网友:
这个中点电压这样还行,有强迫症的话,调R46试试,也不能调R48呀。

楼主:
哈,我理解有误吗? 中点电压这样也行?  那要么就这样了,感谢回复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功放在静态时喇叭会发出呼呼的像风吹的声音,这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替换法,这种分立件的板子好修

楼主:
这个板子松香用得多,打滑,不小心碰短路了,大修了得

网友:
这样调中点电压不行,调R47或R46试试。
有呼呼声可能是滤波或退偶电容有问题,检查一下'

楼主:
感谢回复,是我搞错了。但有时折腾也是麻烦的事,现在3cg21 确定坏了,在找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是我搞错了。但有时折腾也是麻烦的事,现在3cg21 确定坏了,在找配件

中点应该调R47,R48是负载电阻不该调整,3CG21可用90系列8550或9012代替。

楼主:
好的,本来想买原型号,某宝也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