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A7293有必要玩并联吗?

楼主(2021-04-24):
     很久以前(2014年)6元一片的价格,买过4片全新TDA7293一直放着,最近翻了出来用淘宝老板介绍的方法测了一下12脚,居然是真品(非7294打磨),于是考虑装台功放玩玩。

     家里听,6欧姆的落地箱,单片输出100W输出完全够了,请教功率足够前提下,就音色而言,是2片并联好,还是单片更好?

网友:
桥接是应对电源电压低的情况下,提高电源利用率,加大功率的办法。如果电源电压够高,本质上桥接后电流最大值还是单个IC的输出电流。、

并联是增大最大输出电流,降低功放内阻,提高负荷能力的办法之一

网友A:
官方没有推荐并联???对得起手上的几十片7293吗? 连官方7293PDF都不看,张口就来。7293第11脚就是并联控制脚,7293的最大特色就是IC原生支持并联输出。

网友A(2021-11-23):
引用 网友B:
我本人的理解是遇到4欧/3欧/2欧这种用家不能改变的客观条件就使用【并联】是非常好的选择.

楼主6欧喇 ...

芯片并联不就是为了提高输出电流能力和提高对负载的控制力吗? 这个也还要讨论?

7293并联不会降低发热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厂方资料一方面,

                但你也没有看清厂方资料另一方面;两IC配合可作BTL200W输出证明 ...

我想我对7293的理解,我比你深刻。争论就没必要了。

网友C(2021-04-24):
并吧~!因为6Ω音箱阻抗有点低。7293输出电流有点小。工作电压较高。

网友:
晶体管功放要输出电流越大越好,国外的都是20A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吧~!因为6Ω音箱阻抗有点低。7293输出电流有点小。工作电压较高。

好吧,搞并联的。

网友:
没必要并联,难道厂家的设计有缺陷

网友:
嫌功率不够可以桥接,不建议并联。

网友:
单个的功率就不小了,没必要并联;

网友:
并联只增加推力不增加功率

网友:
感觉家里用单片功率也够了,不必并联。

网友:
先保证用单片IC能不能做好才来考虑双拼吧,PCB布线,电源质量和元器件选配这些没做好的话,其他的都是没意义的。

网友:
没必要并,难道家用推力不够?TDA7293120V100W参数已经在IC功放中无敌了,官方没有推荐这样的接法不是。更正一下量各引脚对地二极管压降值并不能判断真假TDA7293必然条件。7293系列前前后后各批次我手上有三十来片各品都有,散新、原装、拆机、打磨假冒等等货源,除了打磨重新印上的不能用外(非此芯片)别的一般使用没有太大问题,发热及极限使用未具体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没有推荐并联???对得起手上的几十片7293吗? 连官方7293PDF都不看,张口就来。7293第11脚就是并联控制 ...

是的,楼上不少人都不了解TDA7239,就来发表意见了。我想玩玩并联就是看了PDF文档,对支持并联的芯片好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没有推荐并联???对得起手上的几十片7293吗? 连官方7293PDF都不看,张口就来。7293第11脚就是并联控制 ...

这是厂方资料一方面,

                但你也没有看清厂方资料另一方面;两IC配合可作BTL200W输出证明还可一倍电流输出!

并联输出本人认为应用于喇叭为低阻抗的场合

网友B(2021-11-23):
引用 网友A:
我想我对7293的理解,我比你深刻。争论就没必要了。

我本人的理解是遇到4欧/3欧/2欧这种用家不能改变的客观条件就使用【并联】是非常好的选择.

楼主6欧喇叭要求并联,也是无可厚非,不过除了在大面识厅堂长期高功率对IC寿命有好处,剩下的优

点便是散热器温升可降低很多

网友:
正是由于TDA7293的推动和功率输出采用了FET可并联使用的特点,本人在ST(SGS-THOMSON)公司的原装TDA7293一上市就高价购买此IC装了台功放,当时听得很过瘾,直到“高烧”300B单端后,这些就都在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并联不就是为了提高输出电流能力和提高对负载的控制力吗? 这个也还要讨论?

7293并联不会降低发 ...

是分配开一份发热量大卡于两个芯片,使每个芯片PN结瞬间承受电流减半功率减半温升减半.

总热量亦可分配于两个散热器中散发.

虽然它们的总热量不变.

网友:
7293吹的厉害一些,但是不如LM3886

网友:
单片认真做可以到150W,我试到130W。够吗?

网友(2022-05-08):
7293是为电视机应用的功放声音甜美,但推动力并不强。有些厂家为了增加推力用了2并3并的方法。减少调试工作。7293末级不是对称的电路且内阻比较大且有自举。实在不是现代的音响系统。

网友(2023-03-15):
再次看这个帖子,也觉得没必要并联,
家庭听音环境,很少将功率调到30W以上,这个区间正是7293无敌的强项,
将电路做好,一颗足以满足需求.
需要音量更大的听音环境,也没必要用7293

网友:
我记得是这样的,
一、并联使用,因为未级输出电容的并联后电容值翻倍,所以理论上频率响应会降低。
二、并联后,因为输出阻抗降为原来的一半,声音会更厚实,沉稳。

网友:
这个并不并看你音箱.像楼主的6欧姆的落地箱.建议并.还是最少3并...功放ic都有输出电流限制.并联起码大动态时更能游刃有余~

网友:
感觉还是并好,IC功放大都有 软脚的情况。

网友:
最近也买了两片,也在纠结是不是要并联,如果想要并联还要再买两片,只是现在价格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