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驱动1602液晶屏的问题

楼主(2021-04-24):
我用1602液晶屏显示数字,出来的却是字母请问这是为什么
把现闪电语句放入setup里就没有问题,在loop里就有这个问题
而且程序中只要调用我自己写的函数里有显示的语句,就有这个问题

楼主:
但是如果用实例里的程序,写入单片机,就没有问题,都是正常的

楼主:
现在感觉我的程序里因为某种未知的错误将变量里的数字转化成字母输出到液晶屏了

网友A:
什么数字变成哪个字母,说清楚。老老实实把你的时间关系检查一下,太快了就错了。

楼主:
0:t
1:u
2:v
3:w
4:t
5:u
6:v
7:w
8:|
9:}
8和9显示成了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数字变成哪个字母,说清楚。老老实实把你的时间关系检查一下,太快了就错了。

时间关系检查不了,用的是那个自带的<LiquidCrystal.h>库

楼主:
之前在同一个单片机上没有问题,烧其它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片很早买的1602,一直找到不到使用的场合,屏太小,显示信息有限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已经解决了,是端口冲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已经解决了,是端口冲突的问题

解决了就好,使用成熟库的系统一般不容易出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关系检查不了,用的是那个自带的库

一般 1602 主控是 HD44780(的兼容芯片),44780 在 EN 下降沿将数据锁存到内部寄存器,要求

1、至少 140ns 的地址建立时间(RorW 引脚变为低电平后),如果你只写不读,RorW 引脚始终低电平可不考虑
2、至少 195ns 的数据建立时间,数据放到总线上后至少要经过这个时间,EN 才能以下降沿将数据锁存到内部寄存器
3、使能脉冲宽度(高电平持续时间)至少 450ns
4、数据保持时间至少 10ns,也就是说,EN 在下降沿将数据锁存到内部寄存器需要至少 10ns 时间,这个时间内,总线上的数据不应变化
5、使能周期最少 1us,也就是说,两次写入 44780 的时间不能短于 1us

所以如果是自编的 44780 操作代码需要用延迟保证上述时序。但你用的是 Arduino 的官方库,应该有足够的延迟保证这一点,所以如果遇到问题,可以用简易 LA 把总线上的数据抓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