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的牛,插220V会烧掉吗?

楼主(2021-04-24):
110V的牛,插220V会烧掉吗?

网友A:
楼上光说不行,没人科普,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第一个知识:变压器是通过电磁感应实现的电压变换,工作过程:初级线圈通入交流电,线圈产生交变磁场,磁场在铁芯中形成交变磁回路,这个交变磁场磁力线切割二次线圈,于是二次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接入负载,形成感应电流,初级次级线圈匝数比和电压比是一样的,这就是变压器变压的基本原理。
第二个知识:变压器的功率大小是由铁芯的截面积和电源频率决定的,同样频率,例如工频50hz,截面积越大,单位时间能够传输的磁力线约多,能够在次级感应的电流越大,所以功率越大,同理,同样截面积,频率越大,单位时间切割二次线圈的次数越多,也能够在次级感应更大的电流。(这里可以用道路来理解这个问题,同样的车速,马路越宽,车流量越大;同样宽的马路,车速越快,车流量越大)
第三个知识:变压器初级次级线圈匝数的确定,匝数比等于电压比,那是不是初级来个220匝,次级来个12匝就可以做成220v变12v的变压器?当然不是,这里首先理解感抗、磁饱和两个知识,铁芯能够承受的磁通量是有上限值的,当线圈通过电流过大,铁芯磁饱和后,会开始急剧发热,很快烧毁。所以线圈电流不能超过额定值,线圈电流值是低压除以感抗得来的,感抗决定于线圈电感值,电感值决定于铁芯导磁系数和线圈匝数,总结一下,就是当铁芯横截面积大小一定后,电源频率一定后,不同的电源就要有对应的线圈匝数才能保证线圈电流不超过额定值。
有了以上知识,回头看楼主的问题:110v的牛,插220v会烧掉嘛?分析一下,110v的牛插220v,由于感抗小,电流会很大,铁芯会急剧饱和,线圈也会急剧发热,所以答案是很快会烧掉。
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思考:220v的牛,插110v会烧掉嘛?显然不会,只是输出电源降低一倍
扩展:为啥很多开关电源可以实现100-240v的宽输入电源?答案很简单,因为设计的时候按照最高240v来设计,然后通过控制二次电压来实现,具体过程就不再分析

网友:
肯定会,初级线圈绕组不一样

楼主:
谢谢解答,我是电子初哥,我以为插220V,输出会变成34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是电子初哥,我以为插220V,输出会变成34V

插几秒就会烧坏初级绕组。

网友:
绝对会烧,电压太高了!

网友:
你试试,110V的灯泡接到220V,看看烧吗?

网友:
什么都别试!那是一定的确定的结果,一定烧掉。

网友:
应该能挺1秒钟

网友:
楼主的问题因为条件不全,所以答案没有像楼上几位讲的这么简单。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上讲,实际不存在一个变压器是110V还是220V。
一个变压器接入220V,是否会烧,和负载、散热、频率等因素强相关

网友:
马上就烧!

网友:
以初中物理知识来说,插22000V也不会烧,会输出3400V。

但是,现实生活中会受到很多条件和参数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光说不行,没人科普,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第一个知识:变压器是通过电磁感应实现的电压变换,工作过程 ...

学习了,谢谢指教

网友:
这低级问题还要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光说不行,没人科普,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第一个知识:变压器是通过电磁感应实现的电压变换,工作过程 ...

现实中,还有110+110的工频变压器

网友:
答案是会!俺有这方面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