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大八脚6G2P可以代替30号管子吗?

楼主(2021-04-25):
看到一张用30号管子做再生和二级低放的再生式接收机图纸,想仿制一台。可是30号管子已经绝迹。国产单三极管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手头有几只大八脚的6G2P。只是不知道这种用于低放的管子能否用来做再生接收?电源可以改为适合6G2P的。
请教坛里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一下。
预先谢谢!

网友:
30号管是中低μ直热管。网上作为古董管是有卖的,大概200左右一只。拿他做再生机的效果一般。6G2是高μ管,做再生检波可以,但不适合做带扬声器的低频放大。如果坚持要用三极管做检波和低放,不如采用6N1或6N8.

网友:
两管参数相差悬殊,即使保持电路结构不变,阻容参数也要从新计算,没什么意思。
30管现在除了做标本和维修古董机器用,已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
30管子我收藏了一只

网友:
做再生机,6N1是很好的管子,比30号的性能好很多。

网友:
电子管再生机图纸多得是,为什么偏找30管子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多位老师的指导和图纸资料!图纸已经画下来保存了。
又学习到了新的知识,感谢矿坛老师们的无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