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LGO—620扫频仪

楼主(2021-04-25):
哪位老师用过 LGO—620扫频仪,该仪器能满足需要不?跟目黑扫频仪比较如何?

网友:
LEADER  LGO-620 AM/FM中频扫频仪

网友A:
能不能在原有基础上,增加音频扫描?

网友:
像是收音机专用的额,现在多少米能买

网友:
谁有这台扫频仪的线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的机器99.9%都没有图纸

要是能找到这机的说明书就好了

通常里边都有图纸

网友:
这个只是中频扫频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在原有基础上,增加音频扫描?

增加音频扫频,不好弄吧。函数信号发生器就可以实现音频扫频,当然还包含更高的频率,一般的函数源都可以从接近直流直到几兆周、甚至几十兆周,配合数字示波器就是一个很好的扫频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