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A1019S有假货吗?

楼主(2021-04-25):
上次买了10颗CXA1019S,当时没注意封装,到货了发现是SDIP,最近发现有日本产的1个,泰国产的1个,其它8个,装了4台,就泰国的不行,感觉能收到台,信号灯也能亮,就没人声全是噪音,这现象是IC坏了吗?难道是假货?这种IC双层板真特么难换,淘宝上也没找到座子。

补充内容 (2021-4-27 11:19):
换了IC和高频头,滤波器,两个震荡线圈,问题还在,这特么哪儿问题呢?

网友:
坏的有可能,假的不太像吧

网友A:
IC插座可以买32P的改装。

网友:
用吸锡器一个脚一个脚吸才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插座可以买32P的改装。

这个封装是SDIP,脚距是1.78mm,没找到卖的,DIP和窄体DIP脚距都是2.54mm

网友:
碰到的CXA1019S都是激光刻字,银漆的这种第一次见,估计假的吧

网友B:
感觉该块用6Ⅴ时工况优于3Ⅴ供电

网友:
====都是真的 新的坏的也有可能

网友C:
前段时间用一片 CXA1019P 按照官方电路图制作收音机,声音很小且失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试着把 IC 1 脚挑开接上一0.01Uf 电容到地才正常。确实是买到奸商用 CXA1691 重新打字的假货。

网友:
x宝上有1.778mm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该块用6Ⅴ时工况优于3Ⅴ供电

我这个第一版用的5V供电,感觉效果比第二版锂电供电好很多,特别是底噪和大声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电压引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用一片 CXA1019P 按照官方电路图制作收音机,声音很小且失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试着把 IC 1 脚挑 ...

奸商做假还有点德,有些奸商专收倒闭厂家杂件,按斤称回,只要你买什么ic,从那些杂件中找相同脚数封装的,擦字印上你所需型号,diy会摸不着头脑以为什么地方弄错,维修的话本来小病,换上这块不知道什么ic,引发外围元件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奸商做假还有点德,有些奸商专收倒闭厂家杂件,按斤称回,只要你买什么ic,从那些杂件中找相同脚数封装 ...

竟有此事?

网友:
老旧停产型号要小心,购回最好找老资料,按资料老方法传统万用表测各脚阻值再去使用才安心。

网友E:
第一个是正品,二,三是重新打字的

网友F:
将芯片剪掉,再一根一根焊下针脚,然后用牙签通开孔洞更换芯片。反正这个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是正品,二,三是重新打字的

看索尼拆机用的是第二种没产地的,三个应该都是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芯片剪掉,再一根一根焊下针脚,然后用牙签通开孔洞更换芯片。反正这个不值钱。

看来只能这样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