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焊台,,焊台

楼主(2021-04-25):
焊台 ,,,,焊台,,标题要长才好出
垃圾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焊台,大概三公斤重,不会用,拿着手抖,出掉,垃圾成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手机尾插充电弄松了,想焊一下,谁知道针脚离的近,拿着手柄感觉手抖的厉害,把四个针脚全焊一起了,

老哥不要手抖,烙铁可以用来清理焊盘的。涂点焊油,用热风枪三百五十度左右,风量五分之一,算上预热,不到二十秒就可以吹下来了,用烙铁把焊盘残锡清理一下,给尾插和焊盘都镀上一点点锡,涂一点点焊油,再用热风枪吹回去就好了,不熟练的话可以先找个废板练习一下,

网友:
来一瓶牛二就不抖了

网友:
看着不错,不过功率小了,变压器功率才60W

网友B:
为什么拿着手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拿着手抖

本来手机尾插充电弄松了,想焊一下,谁知道针脚离的近,拿着手柄感觉手抖的厉害,把四个针脚全焊一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哥不要手抖,烙铁可以用来清理焊盘的。涂点焊油,用热风枪三百五十度左右,风量五分之一,算上预热,不 ...

人才啊,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才啊,受教了。谢谢

客气客气,我是用手柄里带风扇的那种热风枪,不是850那种气泵式的,那种的风吹出来风压大,比较硬,我掌握的不如风扇的好,容易受热不均,风量比风扇的小一点才好,具体的要自己掌握了,我用气泵的吹过主板声卡网卡和D类功放,是qfn和qfp封装的,还有小一点的bga的,主要还是多练习,手不能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不要手抖,烙铁可以用来清理焊盘的。涂点焊油,用热风枪三百五十度左右,风量五分之一,算上预热,不 ...

谢谢指导,我不经常用,焊东西是技术活儿,没有时间弄,看过别的论坛,把CPU的针脚全引出来线,练手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