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脑有源音箱功放板电路图

楼主(2021-04-25):
  朗龙牌PH一110有源音箱,没有功率输出,开机呯响一下,估计输入有问题,使用两块TEA2025B集成块的,求个电路图。

网友A:
先查查那三个电位器,时间长这种电位器很有可能损坏。还有,2025是否接成BTL做双声道输出。

网友:
都有图了,按照图纸查查不难;找原音箱的图有难度;
看看这个BT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那三个电位器,时间长这种电位器很有可能损坏。还有,2025是否接成BTL做双声道输出。

网上查了一下电路图,左右声道的中高音部分由一个集成块完成,低音部分由另一个集成块接成BTL完成。三个电位器,有两个是双联的,调音电路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电路图,左右声道的中高音部分由一个集成块完成,低音部分由另一个集成块接成BTL完成。三个 ...

那是2.1有源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