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开关电源二极管更换问题

楼主(2021-04-25):
手上有个小开关电源 电源初级220v的整流桥有个二极管坏了,没有原型号二极管,原型号是mpg06j。把原来的四个全拿下来换了四个1N4007上去,暂时电源没啥问题。听人家说开关电源得换快恢复整流二极管,因为频率高。请问下各位初级的整流应该没那么高频率吧?整流桥用4个1N4007会不会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前边二极管是对220V市电整流的,市电频率是50赫兹,是低频,完全没问题,后面开关电源工作起来才是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后级整流管才用高频二极管!

网友B:
关键工作一会后二极管烫不烫,严重发热你自己想去吧。

网友C:
初级没事  , 次级就要用UF400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没事  , 次级就要用UF4007了

好的 感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工作一会后二极管烫不烫,严重发热你自己想去吧。

嗯 我让电源工作一会看看温度怎么样 谢谢

网友D:
不同的 要求,就用不同的二极管,  大概分 3-4类,  每类又有不同的型号~.你说的具体是那一块,该用什么类别,再用什么型号,都需要分析一下~,错误使用短时间看不出来, 长时间使用,会 2 次损坏~.(就是不耐用,而且会烧坏其他的零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 要求,就用不同的二极管,  大概分 3-4类,  每类又有不同的型号~.你说的具体是那一块,该用什么类别, ...

是初级的整流桥,不是次级的 。  原型号是mpg06j

网友E:
拆个整流全桥即可,看整机功率选择电流大小.开关电源初级整流无需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F:
小功率就没问题。

网友G:
初级不需要快恢复二极管,次级才要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级不需要快恢复二极管,次级才要快恢复二极管。

谢谢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边二极管是对220V市电整流的,市电频率是50赫兹,是低频,完全没问题,后面开关电源工作起来才是高频,开 ...

好的  感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个整流全桥即可,看整机功率选择电流大小.开关电源初级整流无需快恢复二极管.

好的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功率就没问题。

谢谢    这电源 输出有12v 5v 3.3v  总共22W

网友H:
      20年前修彩电曾用1N4007(1A/1000V)代换过高压整流的2个半桥。开机只看了2小时就坏了,再换还坏。后换快恢复二极管才能正常工作的。现在快恢复二极管也不贵。为保证稳定运行,还是换快恢复的吧。
(据说1N4007也有高频和低频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年前修彩电曾用1N4007(1A/1000V)代换过高压整流的2个半桥。开机只看了2小时就坏了,再换还坏。后 ...

嗯 谢谢    是正好手头没有快恢复二极管。等下次买元件的时候一起买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是正好手头没有快恢复二极管。等下次买元件的时候一起买了。

用于市电整流,就是最普通的二极管,满足耐压和电流即可,不用考虑频率,无需使用快恢复二极管。

功率才20瓦,用最常见的1N4007即可,节能灯上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于市电整流,就是最普通的二极管,满足耐压和电流即可,不用考虑频率,无需使用快恢复二极管。

功 ...

谢谢  有你们的回复心里就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