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发烧友焊机与摩机》中值得商榷的观点

楼主(2021-04-25):
《音响发烧友焊机与摩机》中值得商榷的观点

见下述文中内容:

  5.1.1 最理想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探索

  什么是最理想的音频功率放大器?大功率?大电流?或是全平衡输出的放大器?当然都不是。因为放大器的音质与输出功率永远是互相矛盾的,要好音质的放大器,就不能兼有高输出功率,因此唯有使用高效率喇叭,才能使用小功率的放大器获得好音质。

  为什么输出功率高就难获得好音质呢?因为要使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大,就必须采用推挽电路或并联电路,但推挽电路或并联电路却是造成声音不好听的最大因素。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所谓的“推挽电路”,是硬把一个完整的信号一分为二,成为上半波与下半波两个波形,然后将这上、下波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放大电路去放大,最后到输出级再把这分离的上、下波“接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信号。试想这两个放大电路的性能怎么会一模一样,而到最后的输出又怎么会将这上、下两个信号“接合”得那么完美,声音又怎么会好?而并联的情形也有点类似,并联多个晶体管或胆管,每一个晶体管或胆管的特性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使用多个晶体管或胆管并联只会产生复杂的相位差,使得声音粗糙与聚焦不准。输出功率与音质不可兼得,只有用高效率的喇叭,高效率的喇叭只需要一点点的功率,就能推出宏大的音量。

  那又为什么更不要采用最近音响界甚为流行的“平衡输入与输出”的放大器呢?平衡式信号传送的目的只是为了录音室或公众广播的用途,因为录音室或大众广播系统用的信号线经常长达数十米甚至百米以上,太长的信号线不但会产生音频漏失,而且还会感染到噪声,所以才需要设计平衡式的扩大机来抵消噪声。平衡式的放大器需用双倍材料不谈,若要设计出上、下两个放大电路的特性完全一样就比登天还要困难,其道理与推挽放大一样,因为所谓的平衡电路就是由头至尾的全推挽电路。再者,实际上在一般家庭使用的信号线都很短,很少有超过1m的,其实即使用6、7m的信号线也不会产生声音退化或感染杂音的,又为什么非要采用“平衡输入与输出”的放大器不可呢?达到心目中最理想的胆管放大器要素就是单端、纯A类、直热式三极管、无负反馈、胆管整流、绝不并联、使用最少零件等。

  1.单端

  为什么非要单端不可?上面已经提到过,推挽式放大器必须有倒相电路,要知道设计再好的倒相电路都不可能输出完全对称的波形,因此经过推挽级输出的波形也绝不会对称。而单端设计放大器里是没有倒相电路的,不会有不对称的问题。第二个原因是目前的测试仪器只能做静态测试,而不能做动态测试,因此只能测试二次元的东西,而不能测试出三次元的东西,实际上推挽电路在动态的工作中,其输出的波形起始点总会有提前或落后的情形,这是现阶段的仪器无法测试到的。但是人耳却对相位差是非常灵敏的,只要有一点点的相位差,就可察觉到。而单端设计的输出波形没有相位差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单端放大器听起来较为顺畅悦耳的主要原因,只要比较推挽与单端的声音就可证明。再一个原因就是推挽电路会大幅抵消二次谐波失真,正由于如此,因而更突显出奇次谐波失真。大家知道,乐器的泛音以二次谐波所占的比例最大,如果刻意降低放大器的二次谐波,而突显出高次谐波,与原来乐器谐波的比例不同,那么回放的声音又怎么会像原来乐器的声音。

  2.纯A类

  为什么要纯A类?大家知道放大器在放大一个基本波的时候,希望其放大后所输出的波形除了与输入波形完全一样之外,还希望因放大而产生的谐波失真也尽可能低。我们也知道前级放大器的放大电路都是A类的设计,而后级放大器里的输入级与驱动级也大多都是工作于A类,而只有在输出级,才会有A类、B类与AB类等不同的放大方式。A类放大工作于胆管或晶体管特性曲线的线性部分,因此引起的电压或电流变化是完全与输入波形吻合的,因此不但其波形失真极低,且其输出的谐波成分也较为单纯,主要是较低阶的二次与三次谐波失真。而B类放大是由两只或以上的胆管或晶体管交替工作的,在小信号时,会工作于特性曲线的弯曲部分,因此输出波形会产生不连续的缺口,引起时间提前或落后的现象,也就是交越失真,其输出波形不是连续的,且其谐波失真含有较高阶的奇数谐波失真,也就会产生多次谐波所组成的方波,而这些高阶谐波与音乐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因此声音会特别刺耳难听。单端设计的放大器都是A类放大的设计,而只有在推挽电路中才有A类、B类与AB类的设计。AB类放大的工作点设在A类与B类之间,虽然失真不高,但终究还是推挽电路,在实际的动态工作中,还是会有时差的问题与抵消二次谐波的问题。

  那么既然A类放大的失真较低,却为什么大多数的放大器都采用B类或AB类的放大方式呢?原因是A类放大的效率太低,大约只有20%的程度,损失80%左右的功率。想要有10W的输出功率,其电源供应就需要50W左右的功率消耗,白白浪费了40W的功率。但B类放大的效率却可高达75%左右,比A类多出3倍~10倍的输出功率(后者系对单端而言)。至于AB类放大的效率是介于A类与B类之间。输出功率大的目的是为了能驱动效率低的喇叭,因而牺牲了音质,但是如果用高效率的喇叭,才有资格使用输出功率虽小但音质较佳的单端A类放大器。

  3.直热式三极管

  为什么一定非直热式的三极管不可,原因有二:一是直热式的三极管其阴极即丝极,而旁热式的三极管阴极与丝极是分开的,因此直热式的三极管少了一个极,也就是说,少了一个会渲染声音的零件;二是直热式的胆管通常都是较早期的胆管,而较早期胆管制造质量比较后期的高,故障率非常低。

  4.无负反馈

  负反馈可以拓宽频率响应、降低放大器的失真、固定增益、降低输出阻抗及提高信噪比等多项优点,因此放大器几乎没有不采用负反馈电路的,使得各项特性规格的数据都大大提高,甚至有些音响玩家们还以为失真越低就越好,因此,有人说负反馈是放大器的万灵丹。但负反馈也有负作用,会造成时间延迟的现象,因为负反馈是把已经放大过的输出信号一部分反馈到输入端去,会造成时间延迟,因此负反馈的声音总会不清晰、不自然,也就是说,声音比较呆板及不够鲜活。

  5.胆管整流

  使用晶体二极管来整流,声音会比较瘦、紧、薄、没有韵味,不像真正现场乐器的声音。

  故为了提高音质,应尽量使用胆管整流。

  6.使用最少零件

  功放失真多达上百种。大家知道每一个零件都会有自己的音色,多出一个零件,就会多产生出一个零件的声音,多一道的音染,因此除非不得已,是不会多使用任何一个多余的零件的。不相信可以试试看,在放大器上多加一个零件,就会多出一种声音,不管所加的零件是主动零件还是被动零件,也不管零件是加在信号通路上还是电源电路上。如果放大器用上百个零件,那岂不是有上百种不同的失真。因此,每多加一级放大、一个零件,就会增加一项失真,多一次扭曲、多一次渲染。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多一个零件,就会产生一个高频旁路作用,越少的零件,对高频旁路的作用就越低,就越能获得较宽的频率响应及良好的稳定性,因此除非没有这个零件就不能工作,否则就不要使用这个零件。根据经验,使用的零件越少,声音就越纯,就越像原来音乐的声音。所以要尽可能把放大器设计得越简单越好,使用的零件更要越少越好。但是使用最少的零件也是需要先决条件的,很多人都以为CD直接输入后级放大器的声音比较纯,就用之,但是出来的声音往往是声音偏薄、偏尖、偏冷,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CD直接输入的增益不够高,因此CD直接输入到后级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后级直接输入的增益要高,条件之二是喇叭的效率要高,或者两者都要高,如果条件不符合的话,则将会因增益不够而使得声音偏薄、偏瘦、较尖或较冷。因此,如果想使用最少的零件的话,千万要注意上述的条件。如果喇叭效率不够高,或是放大器的增益不够高,就必须使用前置放大器,而不要盲目地去追求CD直接输入。

  7.绝不用并联

  不但真空管不并联,而且其他所有零件也都不并联,甚至包括配线,也绝对不采用多芯线。不可否认,用胆管并联可以增大输出功率、降低输出阻抗、增加驱动力;用电容器并联可以增大电容量、把波滤得更干净;用电阻并联可以增加电阻的承受功率、获得理想的阻值;用喇叭并联可以增加输出的音压、提高效率等。但是并联却也会造成两个零件或多个零件特性的差异情形,使得声音较为模糊,低频较为膨胀,高频化不开,中频聚焦不准,细节少,有雾,以及发声顺序不一致的情形,所以不要让胆管并联或喇叭并联、电容器并联或电阻并联。

  玩音响的朋友几乎都知道,放大器输出功率的大小与音量成正比,但与音质成反比的关系,这种矛盾是很难破解的,而唯一破解之道就是使用高效率的扬声器,因为只有高效率的扬声器才不需要高功率的放大器。但是偏偏高效率扬声器的成本太高,市面上供货又少,因此只好使用输出功率高的放大器,这样,要输出大功率,就不得不用并联胆管或晶体管的方法来增加输出功率,并联得越多,输出功率就越大,音质也就越差,这也是为什么同品牌的高价位放大器音质反而不如低价位的放大器的原因。

以上1、2、3、4、5、7条均有商榷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走过了很多的路,爬过了很多山之后,才能发现张八点都是真理;
我也曾鄙夷过张八点,对认识张八点的角度 ...

偶以为这个论坛只是一片反对声音呢,还好,还有实践者证明着。哈哈,等走过很多弯路,爬过很多大山,花了很多冤枉钱,最终才发现张八点的都是真理,万古不变的真理。有人说推挽,其实推挽也是并联,不关管子配对问题,绝对配对,参数完全一模一样,也不会出单端那样的好声音。

网友:
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玩法,才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世界。不要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玩得高兴就好。

网友A:
等走过了很多的路,爬过了很多山之后,才能发现张八点都是真理;
我也曾鄙夷过张八点,对认识张八点的角度转换后或者说跳出了原有的局限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躺在井底对着太阳说三道四;
张八点可以看成是目标,是理想,是一种境界;
不少人不赞同张八点,那是还没能真正深入理解张八点,所有驳斥张八点的观点无一例外改变了前置条件。

网友:
这个应该当作文学作品看,而不是严谨的技术书籍。

网友:
支持楼主观点。音响界有好多奇谈怪论,似是而非。迷惑好多人。使好多人走入歧途。本论坛这比较正规。某些坛子,受港台影响,奇谈怪论甚嚣尘上,把某些元件效果吹破天,误导好多初学者,大把银子投入,结果大失所望。

网友:
这是对的,有人写,有人评,自有公论!

楼主:
请求论坛元老和版主们对这些问题给个解答。谢谢。

网友:
电流是没有速度的否则反馈怎么实现。

网友:
器材评测的那些,每一款机器都是比旧型号的音场大多少圈

网友:
说一下推挽中NPN与PNP对称的问题,现在制造技术已经能制造出符合设计要求的对管。不存在什么不对称。如果苛求对称可以使用BTL桥接电路可以完美对称。而且现在的大功率管功率充足一对管子做出50W的功放很轻松100W也可以所以根本不需要并联。

网友:
张八点 至少也算是一代宗师了, 有理论有实践,自己还办过杂志,你有不服的地方直接说对方错在那里就行了,看看能有多少人认可你的观点

网友:
6是正确的观点,使用尽量少的器件来制造放大器是正确的,但是也不是做到最少,凡是有度。

网友:
胆整流就是笑话,无知的家伙才这样做,因为他不会设计音质。

当然坛子里的朋友怀旧制作电子管机器和这个没关系。

我也有全电子管功放,但是那是爱好要的是那个劲,而不是音质。

网友:
关于负反馈,任何音响电路都离不开,开如何利用而不是不用。只有深度负反馈才影响音质。注意深度负反

网友B:
今天的单端就是个娱乐。一个输出变压器消灭了HiFi。弱小的概率也无法HiFi。

网友:
纯A类功放切实好,但是不是必须,有好的电源优秀的功放管加合适的偏置电路,声音品质不比甲类弱。世界顶级的功放没几个纯A类的。还有超A类一样不错。松下的NEW CLASS的功放好多,坛友们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的单端就是个娱乐。一个输出变压器消灭了HiFi。弱小的概率也无法HiFi。

胆机推挽输出不如单端靓声吗?
    国外的胆机、名机中,绝大部分采用推挽功率放大器,成为音响功率放大器的主流。发烧友在制作中一般倾向于单端功率放大器,因为单端放大器电路简单,容易成功.音效也不错。
    推挽功放信号放大后成为两路相位相反但幅度增大的输出信号,然后通过输出变压器中绕向相反的两组初级线圈,将两组反相位信号变成同相位的交变磁场,在变压器共有的次级绕组中感应出两组信号叠加的输出信号,其值约为两组信号输出之和,以此实现增大功率管输出功率的目的,所以效率高、输出功率大、节约能源等,而协调、平衡是推挽功放的基础。
    两管分别放大将输出合成一路的方式还有利于输出信号(波形)的改善,对放大过程中信号产生的失真进行补偿,例如推挽放大器所具有的抵消偶次谐波失真功能。
    推挽放大器已成为声频放大的主流,电路技术的完善已使推挽放大成为声频放大器的基本电路。以胆功放而言,输出功率超过30W者几乎全为推挽电路。近年来的单端推挽,使推挽电路输出阻抗降低为原值四分之一,对放大器性能补偿作用更明显,且有望实现胆功放的更低阻抗输出。最常见的功放管2A3,单端A 类输出功率只有3.5W,无负反馈时线性失真为5%,同样供电电压下接成A 类两管推挽,则输出功率增大为8W 以上。偶次谐波大部被抵消,剩余均为不超过2.5%奇次谐波失真。同时推挽状态下,两管板流大小相等,在输出变压器内方向相反,因而无直流磁化作用,也不会产生饱和现象。变压器铁心可交叉插入,无须留气隙,增大了相对导磁率,使输出变压器漏磁减少,增大了定绕组匝数时的初级电感量,对低频特性改善有益。
    由于推挽电路是用两只管子完成一级放大,故两管之协调至关重要。由此导致推挽电路看似简单,欲到达上述所有优势并非易事,如果不在调试中下功夫,两管各行其事,原本正弦波形经胡乱拼合,也变成非正弦波了。为了使推挽电路两管有序协调达到平衡,调试也比单端电路麻烦得多。首先推挽管必须参数配对。元件选择,甚至元件、接线、摆位、电路布局、调试,都必须认真对待,否则音响效果不如单端放大是必然的。难怪《焊机与摩机》作者“推挽不如单端靓声”的感慨。
    推挽机的关键是两路放大器的平衡,既然要两管输出同一信号,就需要有严格的对称和平衡,否则两者的输出差使输出波形的失真,或形成额外的噪声。总之推挽机的关键是技术上必须认真,只要严肃对待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网友:
《焊机与摩机》“要好音质的放大器,就不能兼有高输出功率,"
放大器要驳接音箱,音响要好听必须有储备功率,对于电子管放大器要有2.5~3.5倍于音箱的储备功率(放大器的阻尼系数)。晶体管要有10倍以上的储备功率。这就比如帕瓦罗蒂的底气十足。有的上音再好唱歌有气无力也不叫座。

网友:
《焊机与摩机》强调高效率喇叭,高效率就是高灵敏度喇叭。大家结合音箱去思索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C:
《焊接与摩机》谈到许多负反馈的优点,诚然有无反馈声音是有差别的但是”反馈到输入端去,会造成时间延迟“这种观点不敢苟同,因为电流的速度理论上接近光速,什么耳朵能感知时间的延迟。

网友:
昨天下载了这本书,正在看,慢慢学习,聆听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焊接与摩机》谈到许多负反馈的优点,诚然有无反馈声音是有差别的但是”反馈到输入端去,会造成时间延迟“ ...

一样的光速后出发的能追上先出发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等走过了很多的路,爬过了很多山之后,才能发现张八点都是真理;
我也曾鄙夷过张八点,对认识张八点的角度 ...

张八点应该这么看:不讲制作难度,不讲投入,同样一套输出功率8W(或者20W)的系统,采用张八点,能有更好的听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张八点应该这么看:不讲制作难度,不讲投入,同样一套输出功率8W(或者20W)的系统,采用张八点,能有更 ...

张八点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能割裂。
举个例子,关于负反馈,张八点不是说所有负反馈的放大器都比无负反馈的差,而是符合张八点其他7点的基础上,去掉负反馈。
一台垃圾五极管推挽,没有负反馈是没法听的。但是单端直热二级放大器,真的不需要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八点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能割裂。
举个例子,关于负反馈,张八点不是说所有负反馈的放大器都比 ...

一台垃圾五极管推挽,没有负反馈是没法听的。但是单端直热三极管二级放大器,真的不需要负反馈。

网友:
负反馈问题,只强调电子运动速度造成时间延迟而避开相移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网友:
在业余条件下单端比推挽更容易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光速后出发的能追上先出发的吗

电流是一个推一个,而不是单个从起点跑到终点。所以速度接近光速。

网友:
说说失真问题,失真仪都是对于正弦波而言的,但音频信号都是标准的正弦波吗?绝对不是的,说失真只是相对而言,那么负反馈绝对能解决失真问题,但有负反馈的声音绝对能听出来,那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张八点是个有良知的商人,抑或只是个发烧友,顺路赚点钱。总结的经验很好,能够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质疑他的观点,先掂量掂量自己做过几台胆机,或者做过多少实验,再来指指点点吧。

网友D:
张八点是一个有良知的商人和他的放大器失真理论是否正确好像没什么关系。

楼主:
欲取得进步,需要读书,也需要质疑。而不是狂妄谩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八点是一个有良知的商人和他的放大器失真理论是否正确好像没什么关系。

正确的逻辑分析。

楼主:
供大家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是一个推一个,而不是单个从起点跑到终点。所以速度接近光速。

问题是 反馈信号起点是输出端,终点是输入端。反馈信号从输出端返回到输入端与输入信号比较,而信号的起点就是输入端,信号出发了,返回来的反馈信号是追不上已经出发的输入信号,如果输入信号是正弦波由于正弦波的规则性相近点信号差别不大,所以深度反馈也没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正弦波测试指标很高而音质不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大家参考。

这个连电子管到底哪里好优点是什么都说不出。这样的文章没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 反馈信号起点是输出端,终点是输入端。反馈信号从输出端返回到输入端与输入信号比较,而信号的起 ...

重复一下我的帖子,请注意是针对文章所述能够觉察回授电路电流时间延时的、回帖是强调电流的速度,神仙也不会分辨这里近于光速的时间差。
《焊接与摩机》谈到许多负反馈的优点,诚然有无反馈声音是有差别的但是”反馈到输入端去,会造成时间延迟“这种观点不敢苟同,因为电流的速度理论上接近光速,什么耳朵能感知时间的延迟。
下面是针对你理解的负反馈质疑。
因为电流速度近于光速其时间差趋于0.因此不存在先后,不存在输出到输入的时间差。只有电流与电压的变化。也不如你所说:(负反馈)这也是为什么正弦波测试指标很高而音质不好的原因

                                             极简概述负反馈
放大器中,常常利用负反馈(或叫负回授)来提高各项质量指标,例如减小失真,降低噪声,提高放大器的稳定性等。
    为什么要并联一个电容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1的放大电路。在阴极电路中接一个电阻RK。流过电子管的直流电流在RK上产生一个电压降,因而使栅板电位低于阴极电位。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取得负栅偏压的方法。
但是,为什么要在RK上并联一个电容器CK呢?
    我们试把开关K打开,不把CK接到电路内,看看电路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
    设在放大器的输入端加一个交流信号电压Ui,如图2中的曲线1。在信号向正半周变化时,屏流逐渐加大,RK上的电压降逐渐加大;信号向负半周变化时,屏流逐渐减小,RK上的电压降逐渐变小。
所以栅偏压不是一个固定数值,而是随输入信号作相应的变化,如图2中的曲线2。由图2可见,实际加在电子管栅极和阴极间的交流电压Ugk(曲线3)是外加信号电压Ui减去RK上的交变电压分量UK,
比原来的Ui的幅度减小了。所以实际得到的屏流变化(曲线4),也比栅偏压为固定值的屏流变化(曲线5)小了。与此相应,电子管的屏压变化(它就是输出电压)也变小了。
    在这个例子中,将输出的一部分电压UK再加到输入端,和输入信号一块起作用,就叫做反馈。在这个电路中,反馈电压UK是削弱输入信号Ui的作用,使得放大器的有效输入电压Ugk小于原来的信号
电压Ui,从而使输出电压比没有反馈时减小,因此,这种反馈就叫做负反馈。反之,如果反馈电压是增强输入信号的作用,从而使输出电压增大,那末,这种反馈就叫做正反馈。从另一方面看,上述
电路中的反馈电压UK是和屏流,也就是输出电流成比例的,所以叫做电流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复一下我的帖子,请注意是针对文章所述能够觉察回授电路电流时间延时的、回帖是强调电流的速度,神仙 ...

这种阴极引入的反馈没有太大问题,这个是本级反馈。影响音质的是深度大环路反馈,就是从接扬声器的输出端接到信号输入端电子管阴极的这样的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阴极引入的反馈没有太大问题,这个是本级反馈。影响音质的是深度大环路反馈,就是从接扬声器的输出端 ...

你还是很好的读一读有关正负反馈的书,正确理解大环路负反馈(学名电流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
明明找到了既营养又健康的食物,偏偏心里又想着火锅、泡菜的美味,唉,人阿真是贱!

网友:
这里最喜欢提科学二字,其实白水煮鸡和烧鸡到了肚子里一搅和,营养价值都是一样的,而且白水煮鸡更健康!

网友E:
一看到““推挽电路”,是硬把一个完整的信号一分为二,成为上半波与下半波两个波形,然后将这上、下波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放大电路去放大,最后到输出级再把这分离的上、下波“接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信号。”就笑了,然后别的就不用看了,作者连这说法都认可,傻傻的甲类乙类分不清,其他的还看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到““推挽电路”,是硬把一个完整的信号一分为二,成为上半波与下半波两个波形,然后将这上、下波分别 ...

嗯,问题是很大!
前面我认同张八点的时候文章内容还没仔细看过。现在回过头是找到了您说的这些内容,问题太大了。
我只是看了有网友回贴里有张八点字样,还以为在说张八点的事,草率了。
不过张八点还是要追求的。

网友:
胡说八道的东西不必认真。
不过有句话叫做:傻子太多了,骗子不够用。所以久有这些谬论出来骗人,初学者(但愿不是傻子)容易被忽悠。
   试举几个明显的胡说:
   “而较早期胆管制造质量比较后期的高”,坦率地说,早期的电子管放大系数低,效率低,性能实在不堪,刚开始总是不够完善,后来的电子管才逐步改进,性能有大幅度提高。
    “故为了提高音质,应尽量使用胆管整流”,电子管诞生之初,使用的电源都是蓄电池,这才是电子管工作的老祖宗和原始状态,使用什么整流不是关键,关键是整流后的直流要内阻小,电压稳定,这恰恰是电子管整流的短板。
   “ 越少的零件,对高频旁路的作用就越低”,对高频旁路的作用与零件数量基本无关,而仅与零件的高频特性有关,这是基本常识。
太多胡说八道,无法一一举例,大家买斤栗子慢慢吃这玩吧。

网友:
"单端设计放大器里是没有倒相电路的,不会有不对称的问题",,,,真的吗?呵呵!
那篇文章里面错误太多,漏洞百出,套句大白话说,就是:恕不一一举例说明。

一般来说发烧文章就像文学体裁,分为几大类,小说、诗歌、散文、科幻、玄怪、论文、说明书,教科书,,,,喜欢看啥各取所需,前提是你辨别清楚文章属于什么性质的。有些文章我觉得像是故事会,甚至是聊斋志异,茶余饭后消遣的。硬要从中找出什么靠谱的理论分析,那无疑是自寻烦恼。

网友:
对书中的个人见解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瑕不掩瑜,应该肯定 《音响发烧友焊机与摩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网友:
电子管质量是越后面生产越好,不包括所谓现代产品。世界电子管厂在70年代是最高水平。各种新型管子层出不穷。80年代后,受晶体管猛烈冲击,逐步退出科研  生产领域,全线停产。现在的生产电子管厂家极少,产品质量差 。文中所说电子管早期产品质量好,是罔顾事实。文中好多错误论调.,满嘴胡说。不过,你要相信,,也没有什么,无非是多花点银子,多费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很好的读一读有关正负反馈的书,正确理解大环路负反馈(学名电流电压串联负反馈)。

上学时课本上写的和老师教的忘光了,可惜我当年的成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