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火线地线感应电压

楼主(2021-04-25):
(图片)

楼主:
10M高阻抗的数字表感应电压能超过火线零线电压,有271V
指针表的话不同档位阻抗不一样测出来很难确定,1000V档 2M阻抗下100V左右

网友A:
隔离。不分零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不分零火了

话是这样,理论上不应该产生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是这样,理论上不应该产生回路

高阻测量分布参数不能忽视

楼主:
另外这变压器貌似开关接在了零线上,带灯的开关只能这么接?
就算不开变压器开关,上面插着的LED灯,示波器接地夹夹上去也能亮,懵

网友B:
隔离电源给被测品用

波波用隔离,如波还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电源给被测品用

波波用隔离,如波还接地?

后面那句没看懂
被测的LED灯用了隔离电源,示波器就普通供电
这隔离变压器三脚输入三脚输出,输入输出地相通

楼主:
出厂开关接错了,改正后感应电问题解决了,对地指针几乎不动

楼主:
除此外还有疑问,这铁壳没接地,变压器也没屏蔽层(或者没引线),铁芯没接地
是不是需要改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那句没看懂
被测的LED灯用了隔离电源,示波器就普通供电
这隔离变压器三脚输入三脚输出,输入输出 ...

我意思就是波不用隔离,隔离是给被测品用

波用隔离还接地线等于没用,数字波是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是隔离的,接地线是通大地的。

如没隔离变压器,应急测试点可把波的接地线去掉,有条件的买差分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就是波不用隔离,隔离是给被测品用

波用隔离还接地线等于没用,数字波是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是 ...

你说的对啊,我看了别家的(征西),他输入端地接变压器屏蔽层,输出端地悬浮
这个是可以给示波器用的,我那个电路有问题
示波器开关电源是隔离的,但探头是接地的(也有可能负极都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啊,我看了别家的(征西),他输入端地接变压器屏蔽层,输出端地悬浮
这个是可以给示波器用的 ...

探头是接地的,
有时确实还是波不接地省心些,

如普通电脑直流负极也是直通大地的。
我波用的少,刚开始用时双通道时测二组直流也没注意同负极的时,造成短路吃药。

还是万用表省心。以后那些TB上的玩具小波(内置电池)价格再低,我也买台来玩,这种就像手持万用表一样随便测,没有不留意电位时造成的大短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输出端的“地”还是不接地为好。

网友:
查了一个资料要求隔离变压器静电屏蔽层必须接输出地

网友C:
这个更费解了!屏蔽层,输入地,输出地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更费解了!屏蔽层,输入地,输出地接在一起

我的隔离变压器就这结构
这合理的么? 我已经拆掉了输出地

我变压器没有屏蔽层,我把输入地改接变压器外壳上了

楼主:
变压器外壳接地,去除输出端地线
灯泡接隔离变压器波形
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波形
可以看到波形没有差别,示波器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蔽层与输入端地相连就可以了吧,接大地。
因为隔离,输出端地应悬空。

这变压器没屏蔽层, ,我把他改接外壳了

网友:
环形变压器的感应电压是比较高的,作隔离变压器还是E形的好。

网友(2024-02-26):
我理解是:外壳应该接输入端的地,金属外壳避免触电。输出的地要么悬空,要么接屏蔽层。如果输出也接地,隔离的意义都不大了

网友:
隔离的次级,千万别接PE大地,,,,完全是有风险的,,,人会触电的

外壳接PE地

网友:
环形变压器有隔离层的比较少,因为做铜箔隔离层比较费事。现在就是其它形式的变压器隔离层做的也不是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更费解了!屏蔽层,输入地,输出地接在一起

这样接没有任何意义,输出端的两个供电端和地之间是没有回路的,地的作用就是如果火线漏电了可以把漏电流导走,隔离变压器次级都不分零线火线,要想触电就只有两个输出端之间构成回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地构成回路的,所以地接不接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隔离变压器输出地一般情况下不接地没什么影响,如果用电设备是高灵敏度仪器,还是要接地的,这样会屏蔽掉一些电场等干扰(仪器有接地要求)。

网友:
佛山的这些变压器铝线居多,上了不少当

网友:
请教各位,工作台怎么做隔离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万用表算是直流灵敏度最高的仪器了,绝对不能接地,不然测220V就炸了。

你这一说吓我一跳
我看手里的HP34401A就是三插插头,外壳是通过插头接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台式万用表算是直流灵敏度最高的仪器了,绝对不能接地,不然测220V就炸了。

你看那个台表不是三脚插头,那个表测220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那个台表不是三脚插头,那个表测220炸了

高位台表电源比较复杂,以 34401 为荔枝,它次级一部分电路是“Earth-Referenced”的,一部分是“Floating”的,前者是接到大地的,后者是不接到大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