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共用一个电源

楼主(2021-04-25):
收音板负极接地,接入长城收音机正极接地,如何才能共用一个电源吗?

网友:
以前无线电杂志有这方面介绍以及解决方法。

网友A:
共用电源方法
很简单,收音机的供电接口串接一个整流桥,交流输入端口连接供电接口,整流桥的+-极端分别连接对应的收音机电源输入。

网友:
貌似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CXA1238电调收音板接入长城602收音机后级功放,两机分别用独立的电源供电一切正常好听,但是若两机共用一个电源变压器通过7806转换的6伏电源,1238的音频输出连接到长城602的音频电位器输入端,音频地线没有互相连接,这样连接好通电无法正常工作,喇叭有交流声和噗噗声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如何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用电源方法
很简单,收音机的供电接口串接一个整流桥,交流输入端口连接供电接口,整流桥的+-极端分别连 ...

请教:交流输入端口连接供电接口——这句话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用电源方法
很简单,收音机的供电接口串接一个整流桥,交流输入端口连接供电接口,整流桥的+-极端分别连 ...

还有就是:请问两机的地线还需要连接吗?

网友B:
5元宝上有一种隔离变压器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如果可能,请参考我在#5发的帖。

谢谢,下班回家试试,希望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元宝上有一种隔离变压器就可以解决

这个5元我也刚才买了一个,收到后也试试,看看效果如何,本人技术低,实在不理解为何?参考很多硅锗混合的收音机电路,特别是低放部分,硅管作推动管,双锗管作推挽功放,两者只有一只电容连接,妥妥的无问题,为何到了这里就不行呢?很想知道其中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CXA1238电调收音板接入长城602收音机后级功放,两机分别用独立的电源供电一切正常好听,但是若两机共用一个 ...

是长城jt702型收音机,标准的锗管低放机型,发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仔细查看混合管收音机线路你可得知,如果硅管们的集电极接电源的话,那锗管们的要通地。反之亦然。
...

不太明白,求具体说明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扫盲不是很在行,只能大概说一些。如果认为没讲清楚的话,请参考有关书籍。

一,二机音频相连需 ...

非常感谢您的你的指教,我在这个领域又多了一个光明区,或者,您的指导照亮了很多朋友。
我又大概能理解用隔离变压器的原理了,音频通过初级线圈形成回路,感应给次级线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