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一下根德3000的灯光,请教一下

楼主(2021-04-25):
根德3000正常工作模式下灯光效果如下:交流时灯光常亮;用电池时需要拨动开关(即C2D2与C3D3接通)灯光才亮,释放开关则灯光熄灭
自己想把灯光改动一下,使电池供电时灯光常亮,如交流时那样
查阅电路图,将Y4与Y6触点直接短接
结果开机后灯光非常暗,而且声音也变得极小
不知道为什么,请各路神仙指教,谢谢!

另外发现,如果先打开电源,再短接Y4与Y6,则灯光正常,声音正常
如果先短接Y4与Y6,再开机,则灯光暗淡,声音极小

网友A:
把拨动开关换成能锁定(按下锁定,再按下,释放)的。

网友:
无法实现,而且你的图纸是3400的,跟3000的不一样

网友:
把开关变成自锁的 我的S400就是那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拨动开关换成能锁定(按下锁定,再按下,释放)的。

谢谢回复
改成自锁的,两个位置都是导通,这样还是相当于先导通再上电,灯光效果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改成自锁的,两个位置都是导通,这样还是相当于先导通再上电,灯光效果还是不行

先释放按钮,应该不会导通了。在开机后,再按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释放按钮,应该不会导通了。在开机后,再按下开关。

坛友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样做能实现目的
现在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必须先上电,后接通开关?先接通开关,后上电,为什么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样做能实现目的
现在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必须先上电,后接通开关?先接通开关,后上 ...

估计是芯片控制的电路,开机会有自检模式,如果自检有问题,会把电路电压给钳制住

以前的电路也不会出报警字符的,

于是舅会出现令人费解的所谓故障了。

上述言论只是俺的主观猜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芯片控制的电路,开机会有自检模式,如果自检有问题,会把电路电压给钳制住

以前的电路也不会出 ...

这个机器是分立元件的,只有数码管模块有芯片
所以想不明白

网友:
这个舅要分析电路图纸了,分析电路图,俺舅不懂了

网友:
根德3000确实比较特殊,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
我的客户有一位灯光大师,我咨询他一下。
他很可能也是坛友。

网友:
我问了客户,他的改动很麻烦,需要加装DC模块

网友:
用cd4066做一个延时开关,简单点,通过电容充电控制led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