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问各位师傅,高音通道用输出变压器绕制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1-04-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本人做过高低音声道放大器。高音输出变压器,设计最低音频在人声范围内,约300赫兹就可以。通常普通5W铁芯,初级绕2000圈,采用次级绕在里面,初级绕在外面就可以取得较好效果。高音功率管最好采用五极管,因五极管高音比较华美。6F6、6P14、6P15、6P9都可以用。

网友:
我做过,以前买了个百灵达的电子分频器,-24DB,很方便调节分频点,低音用FU-25推挽,高音用6P15接成三极管。高频变压器用57X28的铁心,初级977,次级61,气间隙为2层打印纸。低频下限为1000,个人以为专用的高音变压器不适合把低频下限做高了,没有电容保护其实高音喇叭有点脆弱,低频稍微多点就有烧喇叭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请教,EL12功率管推挽推荐的输出变压器P-P是5K,我现在手头只有P-P是10K的,输出有4欧和8欧,可以代 ...

拿4欧喇叭接8欧的端子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请教,EL12功率管推挽推荐的输出变压器P-P是5K,我现在手头只有P-P是10K的,输出有4欧和8欧,可以代 ...

用10K档的次级8欧档接4欧扬声器,可以代替低音频变压器,代替高音频变压器不行,漏感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请教,EL12功率管推挽推荐的输出变压器P-P是5K,我现在手头只有P-P是10K的,输出有4欧和8欧,可以代 ...

只有把8欧端改接4欧喇叭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请教,EL12功率管推挽推荐的输出变压器P-P是5K,我现在手头只有P-P是10K的,输出有4欧和8欧,可以代 ...

同大家意见一样,将4Ω喇叭接在8Ω输出上。
这样,如果原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较大,则低音下潜过深。可调整输出管输入电容的大小,以改善频率下限。

此外,雅马哈5.1功放音响虽然是晶体管的,但它的放音系统,也有特殊可供参考之处。它左右声道、中置采用的都是小扬声器,中音极其清亮透彻,高音纤细透明。低音主要靠单独的低音炮。低音炮12寸,低音澎拜有力逼真。

其实现代胆机也可以参考上述设计思想,左右声道为人声中频和高音为主,采用五极管做单端输出;左右声道为现代小音柱。低音采用推挽电路输出,外接无源低音炮一只。
以上为多余的话,仅供参考。

网友:
既然只是高音,那么就不用估计电感量了。 匝数少,分布电容必然会小。

网友:
这个,我还没实践过。不过想来在设计这个输出变压器的时候不能随意,必须考虑你的喇叭以及分频点,分在中频段和高频段,设计时会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没有单独制作多高音频输出牛。
单纯绕制高音频的输出牛,宜选用高品质的铁芯,分段绕制,每段的匝数不要均匀,有一段只有一层。每层垫纸,切尽量厚一点。
想必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