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手机的蓝牙便捷接收器?

楼主(2021-04-26):
手机上放声音,可是众所周知,目前的手机一般都没有耳机插孔。所以,突发奇想,想带一个最简单的便携式蓝牙接收器,用耳机来听音。

有没有这方面的产品?5号电池最方便,等而次之是18650

网友:
有一种蓝牙音频接收器,可以插耳机

网友A:
有USB口的蓝牙接收器,可能没有楼主想的那样便捷,因为它的驱动还是比较复杂和麻烦,是安装在电脑端使用的;
笔记本的话一般都有无线网卡与蓝牙集成的,蓝牙都是标配了,不用这个东东。
很多能够插USB的音响,无法使用这种蓝牙接收器。

楼主想要的,有几种:
车载的

充电款的,可以直接使用耳机等

其他有源的

网友:
BH-214蓝牙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USB口的蓝牙接收器,可能没有楼主想的那样便捷,因为它的驱动还是比较复杂和麻烦,是安装在电脑端使用的 ...

谢谢。看来您很有经验

网友:
我是觉得一般手机都有耳机插孔,要不在公交或者地铁上,全部是外放声不吵死了?而且一些一线城市规定,公共交通工具上外放要被罚款50元的。
我正在用的一款蓝牙,两个月了,可以接收手机、平板的音频信号,其输出通过两声道音频线接到功放。拼多多买的,记得9元多个零头。手机平板搜索到它的时候是BT-136。

网友B:
就是蓝牙耳机,其他都不需要。在手机上设置连接蓝牙耳机,就可以了。
这种最时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蓝牙耳机,其他都不需要。在手机上设置连接蓝牙耳机,就可以了。

蓝牙耳机音量小,电池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
TWS蓝牙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机音量小,电池续航是个问题

嫌声音小,揣个蓝牙音箱在口袋里

网友:
那么这种产品存在的意义是啥?

网友(2022-03-22):
是诺记的吗?看型号挺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