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们一个问题

楼主(2021-04-26):
我2008年购买的一台联想电脑,CPU为E7200、硬盘360G现在还有升级的可能吗?比如:主板、CPU、显卡、硬盘等,请各位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
试着换一下大点的内存条,只要能顺利运行就行了,提升一下速度就行,其他的应该没有多大升级价值了,再升级也赶不上现在的各种系统占用资源的高要求了....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
以前是好玩爱玩,去给电脑升级,现在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很多配件都已经不兼容了。

网友:
775芯片架构,也就那样了最多加个内存,也得看支持最大多少?

网友:
扔了,买新的吧,拖拉机再升级,也成不了汽车。

网友:
先说结论,这电脑不值得你花一分钱在它身上了。
如果是偶尔编辑一下文档,打印一下什么的,装XP系统,慢就慢一点吧。
如果是经常需要用到,看电影,玩游戏,上网之类的,赶紧扔了买个新的吧,这电脑你再升级也没用,CPU 内存 都是瓶颈了,硬盘你就算换个固态的,也没用。

网友:
楼上几位要说的都是对的,,很多废品回收站里的电脑都比这个配置高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赐教!我决定此台电脑不在升级改造了。请各位老师推荐一款新的台式电脑的品牌、型号及配置。再次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目前,不推荐新的台式电脑的品牌,ddr3-1600 8G 带马甲 165元/条x2,华硕b85-pro gamer  265元/块,CPU i5-4590 265元/个,整一静界机箱165元。再来东海静音风扇超频3-6铜管的鼠标键盘ssd 120G等,共计1100RMB,用老电源???目前显卡是个坑。

网友:
08年啊?机箱留下其他全部换了吧!13年的机器了该退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不推荐新的台式电脑的品牌,ddr3-1600 8G 带马甲 165元/条x2,华硕b85-pro gamer  265元/块,CP ...

老师能再祥细介绍一下组装电脑各个组件及组装方法和购买组件的地方吗?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能再祥细介绍一下组装电脑各个组件及组装方法和购买组件的地方吗?谢谢老师!

买品牌机出掉内存之外就别想升级,主板固定孔,接口等都是自己的标准,与市场上的全不兼容。

网友:
基本赞同9层层主的推荐。cpu建议用i7 3770虽然价格略高但是性能也高。主板和内存可以用9层层主推荐的。硬盘建议配置256g的,这样可以满足大多数使用的需要。散热器建议配一个4热管的。电源建议一定换一个500W的机器运行没有后顾之忧。显卡先用cpu自带的过度一下,等机会合适按照需要配置。机箱如果没有外观的要求是可以用原来的,即使换新价格也有限。这些配件在淘宝基本可以配齐没有问题。只是不清楚楼主的动手能力如何?装机的教学视频在网上有不少可以浏览一下。这样的平台应付8年左右应该不成问题。不管你安装XP  WIN7  WIN10运行都没有问题 。

网友:
丢了,全部买新的

网友:
现阶段的电脑配件不是都涨价,现在买合适吗?

楼主:
请老师们系统的全面介绍一台组装电脑的各个部件!以便参考购买。谢谢!

网友:
这两天帮助朋友看电脑发现我前面的帖子有问题,用i7 3770cpu需要配置B75芯片组的主板而不是B85芯片组的主板。在此说一声抱歉。

网友:
换志强的魔改的处理器,要刷微码,不如买新的

楼主:
请老师们给一张3000元左右的全面的最新的电脑主机配置单。谢谢!

网友(2021-07-29):
引用 楼主:
请老师们给一张3000元左右的全面的最新的电脑主机配置单。谢谢!

请问LZ主要用来做什么的呢,还有没有其他需要备注的(如系统支持方面)

只是办公上网要求不高的话,原先的电脑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考虑新机器的话,这个价格一般是办公家用机了(现在DIY组装机市场,受芯片短缺的影响,涨价比较厉害)

网友(2021-09-23):
内存条和硬盘可以试着升级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电脑确实不值得再投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