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机播放正常,但不能换曲

楼主(2021-04-26):
求助各位坛友,几天前送给朋友一台三星DVC-90VCD机,由于激光头已经老化,遂更换激光头,激光头型号为SOH-APU。更换激光头后,放入碟片可以播放,偶有调音,影响不太大,顺序播放不换曲没有问题。但只要按上一曲/下一曲或指定曲目就一直不播放,不显示曲目时间。机器主板上没有可调的电位器(聚焦,循迹的平衡,增益都没找到),也不知道RF输出的测试点在哪,唯一可调的就是激光头上的激光功率。现没有维修思路,请坛友出谋划策,谢谢。

网友A:
可能对不上焦,更换激光头时透镜有没有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对不上焦,更换激光头时透镜有没有动到?

感谢您的回复,换激光头的时候还是比较小心的,透镜原生是那种金属丝支架的,应该没有那么脆弱吧。

网友:
你这问题属于光学误差造成光头找不到目标,日本系列光头非标准件最好购置带机架机芯组件一起换上。要不然还得调整。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调大激光头功率再说,如果无效则立即调回找其他原因。

网友:
能正常读出来播放,楼主是否有考虑机械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通过摸排板子上的电路,已经发现厂家把循迹增益设定为固定值,贴的定值电阻。改变电阻阻值后,问题大体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通过摸排板子上的电路,已经发现厂家把循迹增益设定为固定值,贴的定值电阻。改变电阻阻值 ...

感谢您的回复,给矿坛添砖加瓦,带给网友维修思路

网友:
我家的CD机更邪门,经常无缘无故不读碟,好像和天气还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