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关于车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4-26):
如题,在转转上面买的五菱之光卡待车机,马达和机芯都有问题,要换的话普通家用机的马达也能用吗,还有机芯是单向的,可以换成全自动的吗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电机应该和光驱进出仓的300电机相同
不过电压(转速)可能不同的,不建议乱换

网友:
电机是12V 的 忘了转向是CCW   还是CW的了 换机芯很麻烦 主要是固定位置不一样 面板开口也不支持 除非裸着 接线没什么难度 双向的比单向的多个开关 磁头换向以及方向指示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