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性能评估

楼主(2021-04-26):
无论电子管收音机还是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其主要性能为频响指标和效率,可用下述方法简单评估:
测量输出变压器次级的直流电阻和电感量,与相应扬声器阻抗比较,直流电阻与扬声器阻抗之比应≤1/10,例如扬声器阻抗8欧,次级直流电阻应≤0.8欧。电感量与扬声器阻抗之比应≥0.53mH/Ω(袖珍机要求-3db频响下限频率300Hz),≥0.8mH/Ω(便携机要求-3db频响下限频率200Hz),≥1.6mH/Ω(台式机要求-3db频响下限频率100Hz)。选择次级阻抗对比的原因是数值已知,不用换算。
直流电阻大于1/10则效率低于80%,电感量小于上述比值则频率响应不达标。

网友:
谢谢传经送宝,收藏了!

网友A:
我刚才用别的万能表,重新测试了音频输出变压器的次级数据,

重测后,几个表的数据都是0.8欧、0.9欧,指针表为1欧,

符合了你设计的

次级用0.27mm绕90圈的预期。

电感为:

0.06mH

至于小仪器的电阻误差会这般大,看了说明书,找到了答案

其电阻指标

只有 0.01M~50M

也舅是说电阻的精度从100K~10M

令人费解!~

网友A:
俺的次级电感量,从小仪器上看

只有0,06mH,从达标公式看

合格的起码要有4个以上的毫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次级电感量,从小仪器上看

这个数值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次级电感量,从小仪器上看

确实,小仪器不准

从逻辑上看,初级是90+90

每个绕组的电感量都是:

0.13mH

而次级的是120圈,俺绕足了,却只有0.06mH

要么是次级线圈里面有短路了

如果是短路

两个音频输出变压器的次级线圈

不大会都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电感时需要插入铁芯的。

俺是在插好矽钢片后,测量的次级线圈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电感时需要插入铁芯的。

谢谢提醒:

俺刚才把插好矽钢片后的输出音频变压器

用小仪器

重新测试了一下

数据焕然一新!

电阻值还是依旧,用指针表量,还是0.9个欧姆

蛋是

音频变压器的次级电感量达到了:

15.8mH

这样15.8mH/8欧姆

=1.975mH/欧姆

看来矽钢片不错

网友A:
实践数据很宝贵

俺把前几天绕的输出音频变压器

规格初级90+90

次级90

的实际测数据向网友回报

次级输出两脚电阻:0.9欧姆

电感:32.1mH

今天上图的是后绕的音频输出变压器

次级绕数120圈, 两端电阻0.8欧姆  电感15.8m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数据很宝贵

俺把前几天绕的输出音频变压器

电感量数据差异太大,都不可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用别的万能表,重新测试了音频输出变压器的次级数据,

重测后,几个表的数据都是0.8欧、0.9欧,指 ...

我的晶体管测试仪是T7,可以测小电阻,分辩率0.01欧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晶体管测试仪是T7,可以测小电阻,分辩率0.01欧姆。

T7和TC1

好像是一个系列的东西,都是外国佬玩家先写的程序,国人把它商品化了。

卖TC1的店子里,都同时卖T7。

在国外网站里看到,

洋白佬玩家基本都是人人手捧一只TC1,爱不释手的,俺是看了他们的把玩,也去买了一个玩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7和TC1

好像是一个系列的东西,都是外国佬玩家先写的程序,国人把它商品化了。

这个小仪器使爱好者以万用表+经验的传统模式回归到万用表基础电量测量的本质上去,解决了大部分元器件的基本测量,功能强大而且方便快捷。

网友:
俺用TC1,单独测试商品电阻,比如5个欧姆的电阻,出来的结果也是5个欧姆,还是蛮准的。

但是:TC1的说明书却标示:

0.01~50M

这0.01后面,没有单位标示,

是0.01欧,还是0.01M?

含糊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仪器使爱好者以万用表+经验的传统模式回归到万用表基础电量测量的本质上去,解决了大部分元器件的 ...

小仪器确实方便快捷,一鸡在手,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