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多CT6620收录机收音指标

楼主(2021-04-26):
今天看老《无线电与电视》看到介绍美多CT6620收录机的短文,其中收音部分的技术指标,灵敏度:中波0.075-0.1mV/m,短波3.8-16uV。找到电路图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锗管变频,2级中放。这个电路结构能达到这个指标说实话真有点存疑,记得只有春雷3P5超一级机,是用了高放的,不带高放的电路灵敏度能做到0.2-0.3mV/m就不错了。

网友:
CT6620是三波段,怎么是两波段的呢?

这是官方的数据:

CT6620A是四波段,这样的指标

楼主(2022-08-07):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和3楼海洋老师提供的两份资料看,这款收录机的性能参数非常“水”:一、楼主提供的资料应该是收录机 ...

6dB信噪比与20dB信噪比都不错,说明书应该标20dB信噪比,所以当时我也被骗了。

网友:
竞争激烈。好像扶桑机的芯片指标,专业接收机的灵敏度指标,严重虚标。

没有办法,用户,特别是专业玩家,只看芯片datasheet上的指标。
指标标的低的,网上可能被评的一塌糊涂,卖不出去。
一种芯片立体声分离度标40db,另一种芯片标60db,立马标60db的好评如潮,最后,家电厂都不得不用标60db的芯片。

别的零件大多都能看到datasheet,上面有很多指标。

高档音响专用电容的各种指标,老衲没看到过,一直想见识见识。

网友:
两台收音机,春雷六管,灵敏度<0.5mv/m,二级机水平。
孔雀七管机,灵敏度<2mv/m,四级机水平。相差了两个级别。

春雷的营销人员明显水平高。后者该下岗了。
老衲当年刚玩收音机,还想买春雷605。灵敏度高。

网友B:
记得当年,在某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上看见过,凯歌4B15A的灵敏度是0.2mV/M,不知道是否可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当年,在某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上看见过,凯歌4B15A的灵敏度是0.2mV/M,不知道是否可信。

4B12也是

楼主:
可信,这是全国联合设计的工农兵601的灵敏度

网友:
春雷3P5应该是哪个超动态,宽频响,低噪音调幅收音机,84年7   8期《无线电》有介绍。以我的理解,好像是做者针对当时盒式录音机的出现,设计的一款频响效果信噪比,接近录音机的收音机。过于优秀的性能,使得没有能允许投入批量生产。但它给了后来高水平爱好者DIY的收音机电路之一。

网友(2023-03-12):
这个机器我用过,声音好听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