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控制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2021-04-26):
最近在做PLL收音机,用LC72131芯片,现在在控制代码上有问题,表现为PLL芯片没有任何反应,不管如何输入控制数据。调谐电压输出始终不改变,芯片的管脚没有任何信号输出(比如那个相位差的脉冲也检测不到,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

楼主:
\n\nvoid IN1(){     //write in1 data and config to PLL chip as in1 mode
  dw(CE,0);dw(CL,0);delayMicroseconds(t);
  for(int i=0;i<8;++i){
    dw(DI,in1_addr[i]);dw(CL,0);delayMicroseconds(t);dw(CL,1);delayMicroseconds(t);
    }
  dw(CL,0);
  delayMicroseconds(t);
  dw(CE,1);
  delayMicroseconds(t);
  for(int i=0;i<24;++i){
    dw(DI,in1_data[i]);dw(CL,0);delayMicroseconds(t);dw(CL,1);delayMicroseconds(t);
    }
  dw(CE,0);dw(CL,0);dw(DI,0);
  }

这里的dw就是digitalWrite的意思,微秒延时的t=50,每个脉冲宽50us

楼主:
bool in1_data[24]={0},in2_data[24]={0},out_data[24]={0};
bool in1_addr[8]={0,0,0,1,0,1,0,0};
bool in2_addr[8]={1,0,0,1,0,1,0,0};
bool out_addr[8]={0,1,0,1,0,1,0,0};

这几个就是in1和in2的地址

楼主:
#define pm pinMode
#define dw digitalWrite
#define dr digitalRead
#define ar analogRead

楼主:
现在PD引脚都没有脉冲输出,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A:
看不懂这个程序,你继续折腾,支持你使用Arduino控制LC72131,我觉得51单片机可以控制,那么Arduino同样可以控制,就是程序上,我一窍不通,只会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这个程序,你继续折腾,支持你使用Arduino控制LC72131,我觉得51单片机可以控制,那么Arduino同样可 ...

现在已经没问题啦

网友:
恐怕这跟“锁相环”没什么关系,大概是自动调谐系统出了问题,如果不是硬件问题,那就是软件设计不当吧?

网友B(2021-11-04):
是什么问题,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问题,找到了?

是数据脉冲宽度的问题,板子上也有下拉电阻不能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