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楼主(2021-04-26):
今天意外得到四个扬声器,不知道是那里产的,是什么牌子的,参数也不知道。请各位坛友给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
图呢,没图让大伙怎么看

网友:
皇帝的新衣,果然不错,很好很好

楼主:
图那里去了

楼主:
别笑我把图发出去了,后来打开一看没图,我就有点蒙

网友:
看盆架,铁皮最便宜,工程塑料盆架稍好,合金铸造盆架就比较好了。目测是某些品牌定制的喇叭

网友:
看接口,应该是小车上用的。

网友:
—向不喜欢4欧的喇叭。

网友:
这种破玩意,不值得浪费您的时间。

网友A:
是高低音二中类型的吗?看着口径差不多大呀?

网友:
有阻抗,有功率,有口径,有橡皮边,大致就可以知道它的频率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高低音二中类型的吗?看着口径差不多大呀?

两对的尺寸一对是133,零一对145。133的是塑料盆架,还是复盆的,估计是那种所谓的全频的吧。145的和普通的一样是铁皮架的。不过它们的芯挺大,直径是25毫米,和我的那对直径225的一样大。

网友B:
感觉这个成色的喇叭没什么必要做了,塑料盆全频喇叭一般汽车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成色的喇叭没什么必要做了,塑料盆全频喇叭一般汽车比较常见。

车机的喇叭大多都是4欧的。

网友:
全部是汽车用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