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治牛叫”的电路

楼主(2021-04-27):
网上找不到现成的电路图,某宝扒别人的

楼主:
找到原理图了

楼主:
滤波电容消除直流分量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A:
在隔壁论坛见到过这个电路,还引起了大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隔壁论坛见到过这个电路,还引起了大讨论。

估计我是隔壁论坛拿来的图,噗

楼主:
Tina竟然仿真不出来,不过从原理上来说就是串联桥堆,短路掉输出,对桥堆进行滤波

网友:
功放环牛去直流电路
据说:也不是所有的牛叫都能够解决,仅仅是供电回路有直流干扰的时候管用。

金嗓子会有类似的整流电路使用,不过没有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环牛去直流电路:

据说:也不是所有的牛叫都能够解决,仅仅是供电回路有直流干扰的时候管用。

看样子,他应该是有开关可以调整电路的,K1 K2
不开启的话就是桥堆上是个2W电阻,开启后应该是有电容的

确实没电容,K1 K2只是打开和关闭功能模块

网友:
消直流电源交流隔直流电源板治牛叫 电源直流成分滤波器 电源净化
产品介绍:
   隔直流板,对220V电网中带直流引起的变压器叫声有抑制作用,但对于质量差的变压器即使是纯交流电也有叫声的那种是不起作用的,请仔细观察变压器如果有时候有叫声大有时候又很安静,那就是电网中有可能有直流成分了,电网中带有直流成份的交流电是会引起变压器发出烦人的噪声的,特别是环牛
   在市电网中,交流电的波型本来是上半波和下半波是相对称的,但因为千家万户共用一个电网,各种不同的电器并联使用(比如电暧器,电吹风等一些电器的低功率挡通常是用简单的串联二极管调节功率挡位的),这会使交流电的上半波或下半波出现压降不平衡而产生一定的直流分量, 对于大功率变压器而言初级电阻是很低的,一般只有零点几到几欧的电阻,特别是环型变压器铁芯是整带钢片的没有磁间隔,一个很低的电压就能达到铁芯的磁饱和,(比如电网中带有2伏的直流电压,一个约500W的环型变压器初级电阻不到2欧,电流=电压除电阻,就仅仅因为这2V的直流电压能使变压器初级达到1A 的电流),这不但会导致自身功耗增加,导致温升增加,而且会导致工作噪音增加,甚至会导致变压器铁芯异常磁饱和。 该产品串接在AC220V火线之中。 采用25A大电流整流桥。 六级串联,消除直流成分更彻底.有效消除电网中直流成份引的变压器异常叫声(特别是环牛叫声)板上带LED发光二极管,点亮发光二极管要2伏的电压,通常发光二极管是不亮的,要是使用中发光二极管亮了表示电网中直流成份已经是很高了,效果看得见。
   本产品使用6只25A扁桥,相当于24只分立二极管,4并6串结构(有的只用2只桥堆的那种只有2级二极管,隔离电压低是不够彻底的)也不是那种使用分立只有3A电流的二极管的可比的,小电流二极管在大功率使用下,很容易过流烧坏二极管,电容使用了12只3300UF的6并2串,这里如果电容容量过小会使交流内阻变大,用在功放上会变得声音单薄,低频无力,请认真对比一下用料再买 。
产品尺寸:板子大小7.5×6cm,高4CM, 孔距6.7×5.2cm,高4CM(含铜柱高度 )
使用方法:
   串联在220V交流电输入的其中一条线上就可以了,不分火线零线,注意是串联,并联等于是短路。

【粘贴自卖家宣传】

网友:
这个电路许多人都说有效果。据说原理是酱紫的,四个二级管可以隔断约1.5V的直流份量。比如说,金嗓子的变压器初级电阻是一欧,市电有一伏的直流份量就会产生一安的电流。现在串了个10欧的电阻,电流就小于0.1安了。而用电容效果更好。二个3300uF以上,耐压无所谓,接成无极状态就可以了。

楼主:
但事实上两个二极管就能完成这个电路,用桥堆可以增加压差,串联3个桥堆应该也是这道理
有焊台的老铁们可以试试这电路,至少我的高频焊台牛的声音挺大的,好处不会忘记关机

楼主:
仿真出来了,这电路应该是能让感性负载上面的电压畸变,削波(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的,乱叫的)
不加电容也能有效果,电容越大效果越小

网友:
我以为是真牛!你这金属牛!真牛

网友:
帅气   确实牛

网友:
有个220隔离变压器,时不时叫下,用这个试试。

网友:
这个好,不知道除了治机械叫,对电路部分的干扰是否也有治疗效果

网友C:
变压器有嗡嗡嗡的声音,这个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有嗡嗡嗡的声音,这个有用吗?

有效的,我的焊台变压器有声音,串联两个二极管后减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效的,我的焊台变压器有声音,串联两个二极管后减轻了

多谢,有时间我试试,这个电路用过整流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效的,我的焊台变压器有声音,串联两个二极管后减轻了

今天做了一个,效果不明显。

网友:
一个瞎叫唤的破烂往上面搭钱不值得。

网友:
这个可以拆个功放来试试

网友:
这是什么电路图?

网友(2023-03-18):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有嗡嗡嗡的声音,这个有用吗?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试过了,没用。

网友:
      这本来就不科学啊,直流偏磁的话,正负半周各串两个二极管,不还是偏嘛,正规解法是检测直流分量,放大驱动偏磁线圈,电路就麻烦了些,要简单串大容量交流电容,需要很大容量,还得根据变压器计算

网友:
什么叫“治牛叫”?是不让牛乱叫用的吗?不懂。

网友:
有一种接在电源前面的东西叫电源滤波器,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环牛有效。。。。

EI牛天生抗偏磁,就没有这个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