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电子管电流使用调查,你使用多少M A呢

楼主(2021-04-27):
一.由于楼层音量使用须要,也开不了太大声,二.为了延长电子管使用寿命,三.胆机不须要一味追求输出功率.结合这几点想问问大家电子管使用的电流是多少,也能给新人做个参考数值。我的F U7推挽每管调到24一25M A,推八寸箱。两台6P1单端调到17一18M A,推小全频。还有F U50单端还没有测量,但阻极电阻用到1K,应该电流也不大。其中一台6P1单端基本是早上开到下午6点,管子用了几年也没发现有什么变化。最少4年了。F U7推挽管4只也用了几年,看看你家的胆用多大的电流?

网友A:
这个不是用管电流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用管电流决定吧

是屏流,那用什么决定?

网友B:
看楼主是通过加大阴极电阻,提升栅负压来压低管子的电流的,这样强行把管子拉向深负压区无疑是把管子的工作状态从线性区往非线性区转移,结果是不但最大输出功率下降,失真度也有加大的趋势。
一般不需要太大功率时,可以让管子的屏压降低一些,配合屏流再降低一些,使工作点尽量处于线性区的中间位置,才可以提供低失真度的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是通过加大阴极电阻,提升栅负压来压低管子的电流的,这样强行把管子拉向深负压区无疑是把管子的工作 ...

我的fu7单端屏压320v,帘栅260v,屏流72ma,负压14v,合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是通过加大阴极电阻,提升栅负压来压低管子的电流的,这样强行把管子拉向深负压区无疑是把管子的工作 ...

其实降低屏压也是和阴极电阻也是有比例的吧?因这样简单方便不受前级推动管电压影响,我这样可以随便加大功率,快捷,这是我个人观点,希望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fu7单端屏压320v,帘栅260v,屏流72ma,负压14v,合理不?

估计你的输出牛是3.5K的,目前屏耗略超,建议降低屏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降低屏压也是和阴极电阻也是有比例的吧?因这样简单方便不受前级推动管电压影响,我这样可以随便加大 ...

具体说就是要根据输出牛阻抗,屏压,帘栅压,确定最佳工作区域,然后确定阴极电阻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说就是要根据输出牛阻抗,屏压,帘栅压,确定最佳工作区域,然后确定阴极电阻的数值。

嗯.牛的阻抗是定了.屏压是定了.帘栅电压也是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屏流是不是决定于阴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牛的阻抗是定了.屏压是定了.帘栅电压也是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屏流是不是决定于阴极电阻?

如果那几个参数都定了,那你通过调整阴极电阻是可以调整屏流,但是带来的效果就是负面的,上面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网友:
屏流取决于选定的工作点,工作点取决于希望管子实现的目标。
看来楼主希望实现两个目标,功率不太大,寿命足够长。
关于管子寿命,只要不超过手册规定的极限参数,寿命是可以保证在合格范围内的。
功率小一点更简单,电位器少旋过点就可以了,只是显得有点浪费。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的讨论,科技以人为本,机器都是为人服务的,没必要考虑零部件的寿命,任何胆机都远远不如一片1875的指标,胆机一台足够,讲味道几十上百元的喇叭没有任何味道,喇叭才是重点应该投入重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fu7单端屏压320v,帘栅260v,屏流72ma,负压14v,合理不?

输出牛3.3k。
好的,感谢。

网友D:
屏流和牛的阻抗息息相关, 随便调的话就是听个响. 不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流和牛的阻抗息息相关, 随便调的话就是听个响. 不值得推荐.

谁用谁知道!如果我是卖管的我肯定不会说出来!讲到听响嘛!我这人耳朵这么挑剔的都听得不想关机,难道我耳朵不好使!耳朵要求太低了?

网友:
随心所欲,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如果仅仅是为了不要那么大声,换小功率的管子应该更好。甲类单端调那么低的屏流,线性不好。

网友:
这个是个好办法,调屏流调音量。不听时把屏流关到零就行了。好!

网友:
那么可以音量,电压,电流,阻抗四连连动调节. 也是个办法哦!

网友:
玩电子管不选最佳工作点就是耍流氓。喜欢小功率可以选小一点的电子管。

网友:
甲类放大器的工作点是固定的,只有工作点变化才能将电流减小,牵扯到输出变压器的重绕,实在不值得提倡。

网友:
虽然大家都默认了你说的“MA”是指“毫安”,但还是应该严谨一点吧;“MA”是兆安,“mA”才是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