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回路

楼主(2021-04-27):
菜鸟一枚,一直搞不懂波段开关回路构成,只分析出了电流档,请大师指点下交流档或者直流档回路

楼主:
测量电压档时候是不是这个50微安电流回路所涉及的全部分流电阻都要流过电流!也就是说所有的分流电阻和表头重新组成一个总的表头电阻!其他电压档电阻档都经过这个组合的表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电压档时候是不是这个50微安电流回路所涉及的全部分流电阻都要流过电流!也就是说所有的分流电阻和表头 ...

更新一下,提高清晰度

再补充一张:

网友:
这发的500电路图齐全

网友A:
就是有些不大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些不大清楚

谢谢分享,从图上看任何档位都需要经过电流档的几个分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些不大清楚

好像交流档和电阻档不经过电流档的分流电阻

楼主:
开心解闷

楼主:
这些分解图还是看的比较清楚的

网友(2024-02-13):
发的好,有意义的图纸

网友B:
我的星牌500表直流电压还可以,就是电阻档不准,不知有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星牌500表直流电压还可以,就是电阻档不准,不知有就不。

照着上面的电路图去检修即可,一般先查可调电阻有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