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6整流部分已完成

楼主(2021-04-27):
866整流电路的确很特殊,独立灯丝电压,电流要稳定,电感输入,第一级电容量不能大,灯丝预热至少15分钟才能开高压,用它整流人得有耐心啊。540-0-540高压通过866-5H电感-4U电容整流,负载接200X3瓦白炽灯泡串联,电路开始工作,量的直流电压170多伏,不知接入胆机后高压有多少,准备后面再加一级CRC滤波电路,不知道电压可以控制在400伏左右吗?目前状态是那只扼流圈有轻微的震动和声音,估计是电感质量一般或者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等待时间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我那时候经常高低压同时打开,也没见坏过。用音频信号控制高压电流大小会更 ...

千万不能高低压一起开,那样866瞬间完蛋!必须灯丝预热15分钟以上,管子长期不用第一次用至少45分钟以上!周围温度变化还要另说。这也是866被淘汰的主要原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别等到白内障了,再去后悔。

我用钞票测试后,没有看到荧光水印,

网友C:
旁边三个灯泡是并联后串入回路的灯泡保护大法?

网友D:
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旁边三个灯泡是并联后串入回路的灯泡保护大法?

三个灯泡是串联后,接入电源输出端,就是一个假负载

网友B:
请注意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别等到白内障了,再去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女儿考美院时练习素描的石膏像,放在了我的工作台上

网友:
这样的灯光配合作画一定是一幅很好的作品

网友:
其它都不是重点了,两个866点起来才是关键。

网友:
用那石膏像做台胆机,只见石膏像头顶插着几个灯泡,闪着光,嘿嘿,确实有艺术感。

网友A:
开关等待时间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我那时候经常高低压同时打开,也没见坏过。用音频信号控制高压电流大小会更好看,蓝光会随着音频信号闪烁。

网友E:
觉得用一个延时继电器更方便一点,冬季夏季可以调成不同的时间

网友F:
扼流圈震动是LC滤波特有的,并不是电感量小的缘故。

网友:
可以用单片机做一个高压延时电路,不用自己控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钞票测试后,没有看到荧光水印,

看来这次真的是谣言终结了?
看样子要插FU29~小胖子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用一个延时继电器更方便一点,冬季夏季可以调成不同的时间

这样最好!方便。只是我觉得机器里尽量少装些东西,东西多了故障率也高,机械手动开关更保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次真的是谣言终结了?
看样子要插FU29~小胖子系列。

找了几种版本的老钞票,对着866灯泡照射,啥也看不到。另外,我记得医院里的紫外线灯杀菌用后,屋子里有很浓的味道。866如果有一些紫外线的话,估计也很少的,不足以伤害到人。其实任何灯泡眼睛都不可以长时间直射,对眼睛都有损害。倒是866使用时一定注意不要打破了,特别是工作时,汞和汞气还是要注意的,是剧毒!废管子要妥善处理,不能污染环境。功放管我用廉价的FU2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扼流圈震动是LC滤波特有的,并不是电感量小的缘故。

5H300MA的电感,工作一个小时后发热,我估计是三只200瓦的白炽灯把我的电感拖的够呛。换三只40瓦的灯泡试试。记得150扩音机的电感体积巨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几种版本的老钞票,对着866灯泡照射,啥也看不到。另外,我记得医院里的紫外线灯杀菌用后,屋子里有 ...

虽然蓝色的光很优雅,但是传说866的寿命很短,报废的管子属于有毒危险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蓝色的光很优雅,但是传说866的寿命很短,报废的管子属于有毒危险物。

其实也不经常玩,家里有从6P1、6P14、6P3P、2A3、807、FU25、300B,六部胆机,都是单端机,这部FU25单端机制作好以后估计用的也不多,就是喜欢制作,感受电路的魅力。我觉得866如果用的仔细,500小时应该没有问题,而且这种管子存量大价格低廉。废管我都是妥善包装(盒子上面写上管子里有汞)送到小区红色垃圾箱暂存(专门放费灯管、灯泡、电池等有害垃圾)

网友:
866电子管在供给功率管甲乙2与乙类放大放大状态下,其蓝光会随着输入信号大小而闪动。

网友(2021-07-25):
幽幽的蓝光,隐隐传来的动人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