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射频发射器

楼主(2021-04-27):
找到一个射频发射器,以前步步高影碟机上的。试了一下不能用。拆开看了,忘了以前拆掉一个电阻。打算加个功放,变无线发射,老电视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了。

网友:
从废旧录像机上拆一个射频调制器,这东西性能很稳定。

网友A:
哈哈,看到了,不错!收集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到了,不错!收集辛苦!

关键原理是:音频是6.5M调频,和载频混频;图像信号是调幅的,直接调制载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原理是:音频是6.5M调频,和载频混频;图像信号是调幅的,直接调制载频。

你说得很对!都是为了怀旧情节

网友:
老式的VCD往往就有这种转换盒。

网友:
首先要知道频道是指的一个频率的范围,而不指的一个频率,我们听收音机时只需一个频率,就算调频也是指一个中心频率,这就和电视信号的频道不同。
电视信号要求有三个信号,视频信号用调幅发射,音频用调频发射,同步信号用调相发射,对应的是电视机接收后,该检波的检波,该鉴频的鉴频,该鉴相的鉴相。这就是为什么电视机的信号要采用一个频道的原因,这个频道的范围必须包含三个信号,每个信号之间还要隔几个频率以免干扰。
vcd或录像机里的视频信号包含视频和同步,把视频和音频信号通过射频转换器变成1到12个频道之间任意一个频道,据我所知,vcd或游戏机自带的射频发射是6频道,而射频转换器是10频道。
而楼上说的6.5兆赫的音频信号其实是指电视机是用超外差接收的,不管外来信号是多少,最后都要变成6.5兆赫的中频信号,最后鉴频,这和调频收音机的中频10.7兆赫一样,所以这指的是中频信号,而非发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