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损耗的疑问?

楼主(2021-04-27):
       昨晚用单个16AH的磷酸铁锂电池4并4串组成的电池组测试容量,库仑计显示电流35A,电压13V。则功率应该是35*13=455W,但逆变器显示输出功率为350-360W,那455-360=95W的功率是逆变器用了。逆变器效率为360/455=77%。
      逆变器为3000W的正弦波逆变器,静态电流为0.66A。
      这逆变器效率也太小了。

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

网友A:
你这个线细了线损大。

网友B:
35安电流需要6平方毫米的线。

网友:
低压的电源类设备效率都不会很好。二级三级管的结压降就是个问题。比如输出1.5v电源,管子压降0.3V效率再高也过不去1.5/1.8这个还是只考虑次级整流,都考虑撒很难过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线细了线损大。

用手摸线只是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安电流需要6平方毫米的线。

我用的是6*2=12mm2的线,是双线并联接线的

网友:
前提是你这个逆变器的显示准不准?

网友:
大功率逆变器轻载效率是要低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摸线只是温热

12平的线不应该是温热的,你这个还好压降不算大,仪表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