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脂和氧化陶瓷那个导热好呢,用不用配合使用

楼主(2021-04-27):
用MOS管做电子负载,目前用的是淘宝5、6元包邮的便宜硅脂涂抹,然后用螺丝固定在铝散热片上
8颗TO243的管子950W的时候,壳温90度,管脚温度120,估计结温在130度。
现在的问题是涂硅脂MOS管源极和铝散热器是导通的,不安全,想更换成氧化陶瓷做绝缘,不知道还用不用涂抹硅脂配合使用呢,导热不知道受多少影响。
氧化陶瓷有1mm和0.6mm,薄的导热应该更好吧?

网友A:
硅脂的主要作用其实不是导热而是填充散热片和mos间的细缝,而且涂再多都一样,螺丝一压紧,大部分都挤出来了,用陶瓷基片,不能有效填充细缝,效果呵呵

网友B:
陶瓷劝退,用硅胶垫都比陶瓷好啊

网友C:
“涂硅脂MOS管源极和铝散热器是导通的,不安全”
之前没铝散热器?

涂不涂硅脂,跟是否绝缘安全没一点关系。

陶瓷导热绝缘片,跟器件和散热器
涂上薄薄的一层导热硅脂肯定会更好

0.6的传导应该快些,就用0.6的吧
只是强度低些,拧功率管螺丝就悠着点,不然陶瓷片会碎掉。

网友:
另外功率场效应管是漏极跟本身散热片导通的,非源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陶瓷劝退,用硅胶垫都比陶瓷好啊

硅胶垫片导热系数,比陶瓷片差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硅胶垫片导热系数,比陶瓷片差多了。

但陶瓷片并不贴合啊?空隙导致热阻增加,还是要抹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硅脂MOS管源极和铝散热器是导通的,不安全”
之前没铝散热器?

400V的直流电,担心触碰散热器然后又去摸负极。几十伏的直流到不要考虑安全问题。刚回头看了网上买的导热硅脂导热系数0.9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陶瓷片并不贴合啊?空隙导致热阻增加,还是要抹硅脂

这样的话需要涂两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脂的主要作用其实不是导热而是填充散热片和mos间的细缝,而且涂再多都一样,螺丝一压紧,大部分都挤出来 ...

是的氧化陶瓷是硬的,有空隙就会有空气,空气导热系数好像是0.023,这用的便宜硅脂导热是0.9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陶瓷片并不贴合啊?空隙导致热阻增加,还是要抹硅脂

是的
还得涂导热硅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需要涂两面了吧

4楼有回复
都得涂

网友B:
氧化铝 24
氮化铝 180
无论用啥导热材料都比铜、铝来的差

网友A:
怕绝缘问题,可以垫一片云母片,再配合硅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硅胶垫片导热系数,比陶瓷片差多了。

以前要传热和绝缘,都是用云母片,不知道与现在的材料比较,效果如何。

楼主想用0.6mm的垫片,怕是太厚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要传热和绝缘,都是用云母片,不知道与现在的材料比较,效果如何。

楼主想用0.6mm的垫片,怕是 ...

氧化铝陶瓷绝缘片,导热系数比云母片好很多的
氮化铝陶瓷片就更NB,不过价格太贵
陶瓷片厚度0.6就算是薄款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要传热和绝缘,都是用云母片,不知道与现在的材料比较,效果如何。

楼主想用0.6mm的垫片,怕是 ...

这个已经是最薄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氧化铝陶瓷绝缘片,导热系数比云母片好很多的
氮化铝陶瓷片就更NB,不过价格太贵
陶瓷片厚度0.6就算是 ...

氧化铝陶瓷导热25左右
氮化铝陶瓷导热241,比铝还高点点 价格确实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氧化铝 24
氮化铝 180
无论用啥导热材料都比铜、铝来的差

你查到的 180 W/m.K 是某种氮化铝陶瓷的导热系数,氮化铝本身是 319W/m.K

铝的 218W/m.K 也是某种铝材质的导热系数,铝本身是 237W/m.K

材料在那里,但要做成一个东西让你用,很难做到材料本身的导热系数,比如你那个 218W/m.K 的铝,就是因为添加了其它元素使得它具有一定机械强度和可加工性的铝合金,而不是铝元素本身了。同样,氮化铝也需要添加其它材料做成氮化铝陶瓷垫片,从而影响导热率。

已知最高导热率材料不是银铜铝,而是碳元素,碳元素在金刚石结构下导热率超过 2000W/m.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绝缘问题,可以垫一片云母片,再配合硅脂

楼主的氧化铝就是代替云母的材料,楼主理解为代替硅脂了。

网友E:
我以前做电子负载时,曾经作过一次极限测试,负载管为2SC2837,管负荷为30W,一个较小的铝散热器,用云母片+硅脂,测得管壳表面温度达94℃,改用陶瓷片+硅脂,其他条件相同,测得管壳表面温度下降为79℃,从那以后,我都是用陶瓷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电子负载时,曾经作过一次极限测试,负载管为2SC2837,管负荷为30W,一个较小的铝散热器,用云母片 ...

有没有测试对比单硅脂和硅脂加陶瓷片的温度差别呢,壳温94度,结温估计得有120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测试对比单硅脂和硅脂加陶瓷片的温度差别呢,壳温94度,结温估计得有120度了

没有测试比较过,也不用比较肯定是不用隔垫,直接与散热片接触效果最好,但散热片可能就会带电,一不小心短接就要烧管,逼不得已才用隔垫的,怎么说每个接触面都会存在较大的热阻。

壳温94度,管芯温度应该达150度,还好半个小时没有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个最简单不用这些材料的方法  散热器整体隔离  管子直接上

楼主这里不需要隔离,只怕400V电到人才想绝缘

网友:
聚酰亚胺绝缘带虽然导热不算好,但可以做其他材料做不到薄薄的厚度,导热效果好过其他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