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51单片机串口接收

楼主(2021-04-27):
想搞个STC自动下载器,用一枚STC的单片机检测STC-ISP发送的下载特征字符“0x7F”,达到设置的数量30,就执行复位。
网上查到一段程序如下:
void uart1_ser() interrupt 4
{
                RI=0;        //清空接收标志位
                if(SBUF==0x7f)  //STC下载指令0X7F
                {
                                uart_ser_n++;   //判断位自加
                                if(uart_ser_n==30) //如果收到30次0X7F
                                {
                                                uart_ser_n=0;   //判断位清0
                                                IAP_CONTR=0x60;//复位命令
                                }
                }
                else
                {
                                uart_ser_n=0;
                }
}

我现在对标志位RI和接收缓冲区SBUF的具体工作逻辑有点搞不清楚。
比方说我在电脑上的STC-ISP点击了下载按钮,这个软件会向目标单片机连续发送“0X7F”,在目标单片机上我清不清RI标志位,结果有啥不同?是清了RI位之后,SBUF里面才腾空,然后新的数据才能塞进来?还是说RI清不清,SBUF里面的数据都是在持续更新的?

表面上,从这段程序上看,它是先把RI清零了,然后判断SBUF接收缓冲区里面的数据是不是“0x7F”,如果是,就把计数变量加1,加了1之后再次判断,如果还是“0x7F”,就再次加1,一直加到30,然后执行软复位命令。如果计数变量还没有加到30,发现SBUF里面收到的数据不是“0x7F”了,那就把计数变量清零,重新开始计数。

我问RI和SBUF逻辑的原因是:如果只在开头把RI清零一次,电脑那边一直在发送数据,SBUF里面的数据还会不会更新?还是需要每读一次SBUF就把RI清零一次,新的数据才能更新进来?

网友A:
每次进入都RI=0,此时BUF里就有接收到的字符。每接收一个字符中断一次。不清空RI刚一出去就又中断进来了,那就没完没了地中断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进入都RI=0,此时BUF里就有接收到的字符。每接收一个字符中断一次。不清空RI刚一出去就又中断进来了,那 ...

没怎么看明白您说的啥意思。
我现在的疑惑是:像这段程序这样,只是在开头清一下RI,电脑端一直在持续发送数据,这边第一次当然是收到数据了,第二次及以后呢?SBUF里面的数据会更新么?您的意思是说这段程序它会执行一轮跳出中断后再次进来?我没看到它再次进来的触发逻辑是啥。
为什么不能每接收读取一次,就清一次RI?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每次清RI的话,会不会SBUF里面还是上次的旧数据没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怎么看明白您说的啥意思。
我现在的疑惑是:像这段程序这样,只是在开头清一下RI,电脑端一直在持续发 ...

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是中断处理程序,每次来了信息才会发出中断信号,程序转去处理这个中断,没有新的信息进来怎么会有中断发生?总的说是这样:RS232总是在接受状态,信息来了就会接收,接收后向CPU发出中断请求,CPU转过来处理这个中断,进入清除掉中断的标志RI读取BUF,处理后CPU退出中断程序回到断点继续执行原来的程序语句下面的部分。再有信息进来,再次重复这个过程。对通讯口而言CPU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是中断处理程序,每次来了信息才会发出中断信号,程序转去处理这个中断,没有新的信息 ...

大概明白了,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请教一下:
RI是硬件自动置位的,需要软件清零复位,咱先抛开中断不说,如果不用中断,串口收到数据后RI被置位,此时如果不执行清零复位,SBUF里面的数据还会随着新数据进来更新内容吗?

首贴的那段程序,是不是因为CPU足够快,每次收到数据都会产生中断然后清零置位RI,为下一轮读数据做准备?倘若去掉RI=0那一行,程序是不是就没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
对51C编程不懂,

网友B:
对51C编程不懂,只会一点点汇编,也只能从文字描述判断 USART由硬件置1,软件清0,只要串口允许收接使能,无论是否开启接收中断,单片机都会响应接收,如果没有及时读取缓冲器SBUF内容就会发生溢出错误,导致接收内容混乱。 如果串口允许接收使能并开启中断,而且,上位机在不断的发送数据,但在服务中断里没有清零RI位,将会进入接收中断死循环。 仅供参考,楼下续继。

网友:
用手机回贴为什么内容被分成两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51C编程不懂,只会一点点汇编,也只能从文字描述判断 USART由硬件置1,软件清0,只要串口允许收接使能, ...

REN串口允许接受已经置于1,允许串口接收了。
我现在就是没搞明白RI跟SBUF之间的关系,复位RI的意义在哪里?上位机在持续发送数据过来,SBUF里面的数据是随时更新的么?跟RI有没有关系?
理想状态,接收完成了,RI被硬件置位,软件在读取了SBUF之后就把RI复位,进入下一轮接收读取过程。那么,假如RI没有被及时复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_u=supgfq3933

自动下载器已有成品。   配合烧写软件。   每次编译自动下载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a172e8dXSfgYV&id=560561974941&_u=supgfq3933

自 ...

我是要学习编程,不是缺下载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N串口允许接受已经置于1,允许串口接收了。
我现在就是没搞明白RI跟SBUF之间的关系,复位RI的意义在 ...

当SBUF接收满8位(额外还有起如位和停止位),RI位由硬件置1,不清零RI位SBUF一样可接收。如果串口允许、接收使能、开启接收中断,而且,上位机在持续发送数据,但在服务中断里没有清零RI位,将会进入接收中断死循环;或者说,CPU响应了接收中断,因没有清零RI位,当执行返回断点指令后,CPU马上立刻再次响应中断,周而复始,也就是接收中断死循环。另外,服务中断的代码越小越好,不要在中断内加延时或调用其它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SBUF接收满8位(额外还有起如位和停止位),RI位由硬件置1,不清零RI位SBUF一样可接收。如果串口允许、 ...

好的,知道了。谢谢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解惑!

不客气,共同探讨
如果未及时读SBUF内容,可能导致祯错或溢出错。
DIY是享受制做的过程和成功的喜悦,想DIY下载线不用读0x7F,查询CH340的RTS#引脚为低电平时,把待写芯片断电稍延时再上电(冷启动),一样可以下载代码。

补充内容 (2021-4-28 19:19):
如果读0x7F判断是否连接,控制单片机和待烧写单片机要共用USART总线,PCB布线好像用点麻烦,用查询RST#引脚的方法可组可分,一片8引脚的STC15W104用内部振荡器就可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REN串口允许接受已经置于1,允许串口接收了。
我现在就是没搞明白RI跟SBUF之间的关系,复位RI的意义在 ...

你把这句屏蔽掉,试试就知道了,应该是无休止的进出这个中断。不发字符正常,一发字符立刻死循环。试试嘛

网友D:
我是才开始学习51C语言,书上的意思是接收到数据RI就由硬件置位,软件应该读出SBUF的数据后立即复位RI。以便接收下一数据。(我理解为收到数据硬件响应中断置位RI,由软件取走数据后复位RI。不然下一数据进不了SB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共同探讨
如果未及时读SBUF内容,可能导致祯错或溢出错。
DIY是享受制做的过程和成功的喜悦 ...

监测CH340C的RTS引脚电平这个方案应该比计数0x7f的方案实现起来简单一点,电平监测加上定时器应该就可以。不过,采用这种方式有没有可能出现误动作?我查询某些资料,说CH340在刚连接电脑USB口的时候,电脑在识别过程中RTS引脚的电平会有数次拉低的情况,不知道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检测CH340的RTS引脚电平再断电的话,还可以使用运放单稳态电路实现,成本应该更低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监测CH340C的RTS引脚电平这个方案应该比计数0x7f的方案实现起来简单一点,电平监测加上定时器应该就可 ...

没有正式制板,只做了简单的测试,实验证明方法可行。
C编程不懂,只说流程:
①控制单片机上电先延时50ms,点亮LED指示单片机当前状态(可初始化定时器T0,用于控制LED闪烁);
②每10ms(或更短)查询1次RST=1?若RST=1再延时10ms确认,RST≠1重新开始查询,RST=1待写芯片上电;
③每10ms(或更短)查询1次RST=0?若RST=0再延时10ms确认,RST≠0重新开始查询,RST=0待写芯片掉电,延时300~500ms(放电),因电子元件的离散性及待写芯片电源电容不同,掉电时间实验后确定;
④待写芯片上电,由此实现冷启动;然后,代码跳转的最初的查询RST=1;周而复始。
如果愿意,还可加一点小花样,用LED每秒连续快烁两次指示与上位机成功连接且为忙碌状态,完成写恢复常亮指示待机。
用其它电路可能需要各种RC延时及翻转,不如用单片机灵活,直接内部RC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才开始学习51C语言,书上的意思是接收到数据RI就由硬件置位,软件应该读出SBUF的数据后立即复位RI。以 ...

有握手协议的才不会丢数据。
2条线,不接从机,照样发送,只管发,不管收。

网友:
2019年我也用STC15W104做了一个STC自动下载器,原理很简单:电脑端用点下载后单片机接收100个字节数据就使要烧录的单片机5V电源关闭1秒再上电,就开始下载了,现在不能找到程序了帮不到你

网友:
简单粗暴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电源开关
启动下载客户端->加载.HEX文件->待写芯片上电->下载/编程->OK!

补充内容 (2021-5-10 07:32):
启动下载客户端->加载.HEX文件->下载/编程->待写芯片上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