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短波频率(或显示)漂移

楼主(2021-04-28):
最近上了频率计,就对手头的收音机进行校准,其中两台出现了频率变化问题,以前也没有在意。一是海燕B331,在校正后发现在搬动PCB板的时候,频率在变化,很像是那个高频元件接触不良,或是中周振荡线圈外壳接触不良的那种,仔细观察并重新加热了相关的焊点,故障依旧,突然看到可变双联支架,难道是它?用螺丝刀拧动固定螺丝,果然轻微松动,紧固后故障消失。借用zeng-zww坛友图片,在此表示谢意。再有一个就是牡丹6410,在校准时,发现12兆以上的台时有时无,检查了耦合电容,没有发现异常,在安装双联的线轮时,突然感觉到松动很大,在塑料轮和双联的引轴之间塞进一块薄铁皮,问题消失。就是说当线轮到头的时候,双联没有到头,所以高端的电台有时能搜到,有时搜不到。

补充内容 (2021-4-29 18:42):
抱歉,细节没有写清楚:B331的问题发生在短波段。。。中波没有受影响。因为双联支架是金属的所以,金属架导致双联的容量发生了轻微变化。最终体现在短波段。

海燕B331

海燕B331

网友:
检查的非常仔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值得借鉴

网友:
经验很好,国产机调谐机构比较粗糙,间隙较大,动手处理一下会有提升。

楼主:
一台6410台调正以后,声音阻塞。检查了相关的电路,没有发现异常,AGC也能起控。搜矿坛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27450-1-1.html,见楼主zxoh01朋友说,说换二极管就好了。这6410的二极管2AP10有可能坏吗?并了一个上去,声音立马巨大,而且音质还变的比没有阻塞的时候还好听,拆下来测了下,没有问题?无意中再测,有问题。原来第一次测都正常,第二次测就不正常了。换上去后正常调台时异常感觉也消失了,6410机器的音质是很不错的。
第一次测正向基本正常
第二次测量正向
反向

网友A:
有一台春雷703(红旗703)中波正常,短波灵敏度低,声音小,从哪方面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春雷703(红旗703)中波正常,短波灵敏度低,声音小,从哪方面入手

不知道你都做了什么检查,一般是看下短波的本振电流,短波回路的耦合电容,垫整电容,波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