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用电容耐压的困惑

楼主(2021-04-28):
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请问老师是什么材质或者条件决定电容电压耐压高低的呢?接触电子管5年了,一直困惑是什么决定了电容额定电压的高低

网友:
当然是绝缘材料

网友:
绝缘材料的击穿电压和绝缘材料的厚度决定电容器的耐压。

网友A:
如果把电子管 放在手里当核桃那样盘。就是再过五年,也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电子管 放在手里当核桃那样盘。就是再过五年,也不明白。

这比喻........

网友:
现在的铁氟龙材料薄薄一层就可以耐压2KV。以前的纸介电容厚厚一层也就几百V耐压。

网友B:
用零件的管那么多干啥,电容上标多少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同样规格的电容体积大小不是相差一点点,那么现代绝缘材料有了突破,可以用更薄的来达到同样的耐压, ...

当然更好,看看日本胆机都是新品电容,没有用洋垃圾的,三个变压器和喇叭决定效果,喇叭才是决定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同样规格的电容体积大小不是相差一点点,那么现代绝缘材料有了突破,可以用更薄的来达到同样的耐压, ...

       由于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采用现在的比从前的电容性能应该更优良更稳定。电容的电压除掉额定电压之外还有另外两项电压技术参数就是1电容器的击穿电压,2电容器的测试电压。电容器的重要指标是损耗角正切。再有对于电解电容还有最为重要的一项指标漏电流,钽电解性能就优于铝电解电容,现代电容漏电流要好些。

网友:
电容器的容量C=εs/(3.6πd )   ε 介质的介电常数,d极板之间的距离, s极板面积。看看同一厂家,同样年代,相同容量、不同额定电压的电解电器体积就明白了。一般生产线尽量采用相同材料与相同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零件的管那么多干啥,电容上标多少用多少,

同意,又不搞电容生产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又不搞电容生产工艺,

低于标称30%就行了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哈哈回海版,天天在矿坛跟着各位版主老师学习,哪能光盘核桃样盘电子管玩呢,机器前后也做过5.6台,从6p1开始玩的,到6p3p,FD422,300B,12ax7推6F6,刚做这台是6J7推6V6,可以换着6K6和6F6听,这台机器是我比较喜欢的声音类型,感觉比12ax7推6V6好听,发两张照片献丑了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E:
现代电容性能优良, 但就是有人喜欢用漏电的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代电容性能优良, 但就是有人喜欢用漏电的老电容.

在能用的基础上追求的是那个情怀,要不就没有diy了,不如干脆买个集成电路收音机或功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代电容性能优良, 但就是有人喜欢用漏电的老电容.

听的就是漏电引起各种畸变,全换成新件,会说数码声太浓

网友:
修过老机器的都知道,同值电容,现在的比之前机器上的都要小很多!

网友:
有一台日本老收音机,电解电容4微法450伏,直径5厘米高12厘米。现在在1厘米以内。性能好多了。可有人就是喜欢老东西,甚至用旧外壳装新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代电容性能优良, 但就是有人喜欢用漏电的老电容.

嗯对啊,就是喜欢用古董电容,所以对电容的耐压特别留意,发现有的老电容,低压和高压一体的,低压25伏,高压350伏,觉得奇怪为啥不做成耐压相同的350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哈哈回海版,天天在矿坛跟着各位版主老师学习,哪能光盘核桃样盘电子 ...

我正好有两对6F6 6K6要出 测值全新有盒的 楼主收吗

网友G:
两种规格封装电解在一个铝壳里,其实是两个电容,互不连接。那时元件价格高,封装一起降低成本和元件数量。如果两个电解都是350伏的,成本会增加,也多余一个电容大材小用。

网友H:
昨天测一下德国老电容,标的是385V,实测超过5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电子管 放在手里当核桃那样盘。就是再过五年,也不明白。

   伟大的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正好有两对6F6 6K6要出 测值全新有盒的 楼主收吗

我有一对飞利浦6F6,一对RCA6K6,3对6Y6,暂时我也用不上了,下一台机准备用6F6推300B听听声音类型,不知道哪位老师做过6F6或者6V6推300B怎么样,给个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种规格封装电解在一个铝壳里,其实是两个电容,互不连接。那时元件价格高,封装一起降低成本和元件数量。 ...

原来这样啊,没拆开过看看,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昨天测一下德国老电容,标的是385V,实测超过500V.

有技术标准的产品,额定耐受数值,其实验检测数值往往是额定值的1.5~2倍。如承受压力,重量,弯曲,电压,电流,温度。如管道压力额定4公斤,实验压力就是1.5倍,6公斤,实验时间有规定。电解耐压也是如此,其检测电压估计也有额定值1.5倍或高于额定值多少伏。385伏电解其检测电压不可能是385伏,1.5倍就是570伏。超过500伏很正常。国产正品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技术标准的产品,额定耐受数值,其实验检测数值往往是额定值的1.5~2倍。如承受压力,重量,弯曲,电 ...

同时也测了飞利浦蓝六角电解,也是标的385V,到470V就听到放电声了,吓的我赶紧断掉了电源。几年前测过一老斯碧,标的是315V,正好315V短路了,由于没有加保护电路,结果把小调压器也烧了。

网友:
现代电容耐压上限是120%测试, 抛开漏电流听响声测试不可取, 也没啥实际意义.

网友I:
电解电容还是老的好,我没见过老电解电容鼓包的,新的就大把的鼓包,甚至在库房放置久了也鼓包。

网友:
电解电容用新不用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解电容还是老的好,我没见过老电解电容鼓包的,新的就大把的鼓包,甚至在库房放置久了也鼓包。

老电解安全孔在前面胶皮密封垫上,铝壳很厚,就是击穿,前面排气 ,铝壳不会鼓包。所以老电解没有一个鼓包的。如果气无法排出就会把外壳喷出,是非常危险的,容易造成人身受伤,或者损坏机器。现在电解排气孔在顶部 ,所以见电解损坏都是鼓包。设计安全孔就是铝壳鼓包,不能说现在电解质量不好。

网友:
我就喜欢老电容!个头越大越好当然是在漏电和耐压容量合规前提下,而且我还要想方设法把大电容搞到明面上,和电子管牛摆在一起装逼!看着就亲切有满足感

网友:
楼主的底盘还是个欧美老货呢,有感觉!

网友:
按图施工,理不了那么多,放完烟花再算